神州A420-I3R不上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7-30):
神州A420-I3R不上电不触发,待机电压0.01拆机测量,开关电压无,测量3,5V电感无电压,打阻值正常,发现保护隔离阻值20多,不正常,测量发现CPU电感阻值也是一样的,基本断定CPU上管穿了,希望没烧CPU
拆掉PQ9测量击穿了,换后上电还是没电压,保,隔电压为0,,测量电源口保险断路,D65击穿
吧D65拆了,保险F3更换,测量没短路的了
,上电Q16两端都有19V 了,测量保隔末端还是没供电?断电测量,直接开路了,直接飞线接通,插电开机亮机,故障很简单,就是坏了几个地方罢了,高手路过啊!有分个给个打赏啊,下个BIOS都没分了

网友:
这线够粗

网友:
这线够长!

网友A:
D65可以用俩电容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65可以用俩电容代替吗?

找不到了,本来想不上的

网友:
周围测量没有近点的通点,只选择这里最近了

网友:
这个线太大了吧

网友:
这线够粗够长哦

网友B:
飞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A420是不是比较老的机器了,基本没怎么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保护隔离末端电压已经正常了,只是不知道板层到供电上管哪里断线了,你不飞线你给我挖板层啊?

网友(2019-09-11):
是不是有点丑啊

网友:
没合适的线了就剪了段ATX的电源线

网友:
有分个给个打赏 怎么弄 发个评论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