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x510华硕的u5000u的键盘部分失灵,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9-07-30):
ux510华硕的u5000u的键盘部分失灵,求解决办法,,网上有说是通病,但是没有具体的方案,求救

网友A:
   兄弟 问题解决了吗?
  什么引起的?

网友B:
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键盘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键盘的问题 ?

没有,客户急,带走了

网友:
非常明确告诉是通病来,需要解决,,可以选择寄修昆明迅维快修五华店13099423908

网友:
这个问题, 要更换接口.

网友C:
修到过,估计是通病,我当时修是测键盘接口阻值和电压,有两根靠右边不相连的跟其他不一样。然后把那两跟线路割断,翘起EC的引脚飞线到接口就好了,估计是板层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图有没有,今天遇到了,哪两条线

网友:
大家遇到这通病如果修好分享下 啊

网友(2019-09-02):
很小的问题 细心检查就可以搞定这个67下排失灵 不是什么技术问题 如果有遇到朋友联系 加QQ 22940072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估计是通病,我当时修是测键盘接口阻值和电压,有两根靠右边不相连的跟其他不一样。然后把那两跟线 ...

我测试过每条线与ec都是通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估计是通病,我当时修是测键盘接口阻值和电压,有两根靠右边不相连的跟其他不一样。然后把那两跟线 ...

半程有小
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tieba.baidu.com/p/6219501208?red_tag=1412918166

牛牛牛。发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问题解决了吗?
  什么引起的?

还没有,也在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过每条线与ec都是通的哦

测电压,通不一定就是好

网友F:
打电话问过售后的 这个要换键盘总成   主板是没问题的  论坛上有商家可以修好  修的是键盘  至于修复键盘的方法有待研究  有可能是用刷主板插上UX510的键盘 然后从新激活键盘   这只是个人猜测  具体怎么修键盘还得以后遇到了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电话问过售后的 这个要换键盘总成   主板是没问题的  论坛上有商家可以修好  修的是键盘  至于修复键盘的 ...

打电话问过售后的 这个要换键盘总成   主板是没问题的  论坛上有商家可以修好  修的是键盘  至于修复键盘的方法有待研究  有可能是用其他主板插上UX510的键盘 然后从新激活键盘   这只是个人猜测  具体怎么修键盘还得以后遇到了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