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D6A638-T8F1不出24V 求助

楼主(2019-07-30):
电视的型号如图; 板子整视图; 板子版号如图; 配的屏幕型号; 整视图;   2路12V电压正常、就是不出24V电压,我摘掉了升压灯条插口处的二极管、升压电路上的电容跟二极管等也是不出24V电压,故障是通电、按下开关后背光闪亮下AOC的标识后立马灭掉,我用通用的升压板点2路灯条都能正常亮起来,应该排除了灯条短路保护的可能,就是灯条短路保护了,我拔掉灯条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没有升压的24V电压那? 有知道的兄弟麻烦给指点下,修的笔记本板子跟台式机板子、液晶显示器比较多,很少修电视,不知道这个电视的板子的24V应该是什么状态出来的?
有知道的兄弟麻烦给指点下了,万分感谢, 板子版号: MSD6A638-T8F1 ,液晶电视的型号是: AOC  49U5070 。
24小时电话-17686121089 ,18853740625 ,小闫。或者能指点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发个红包也成,只要都有钱挣, 或者麻烦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联系您也可以,有修液晶电视的大师麻烦指点下小弟了,万分感谢,

网友:
或者哪位兄弟那有这样一样的、或者能确定配这个屏幕能通用的板子也可以, 有的话麻烦联系,电话上面已发

网友:
电视没有修过,感觉太大了不好拆

网友A:
两个变压器,有待机电路。就跟修显示器一样的啊。按开机才会有24V,开机瞬间可以测到24V,然后保护了吧?

网友B:
刚看到,我卡下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变压器,有待机电路。就跟修显示器一样的啊。按开机才会有24V,开机瞬间可以测到24V,然后保护了吧?

瞬间也没24V 有个九十多V的渐变电压 最后降成了2.3V ,就是通电按下开关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我卡下图纸啊

老兄,有图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有图纸没?

我看看啊,好多山货也是这个板子

网友B:
一体板 换板子成本高 还是得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体板 换板子成本高 还是得修

兄弟,你有这个板子么,或者有确定能通用的板子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有这个板子么,或者有确定能通用的板子也可以

我还在琢磨,尽力给你分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琢磨,尽力给你分析吧

万分感谢,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老兄

板子是380来的led电源 跟12没关系

网友D:
修电视根修液晶还是有点区别的。 24v 的高压开启信号有些是受到主控芯片的控制的,查下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视根修液晶还是有点区别的。 24v 的高压开启信号有些是受到主控芯片的控制的,查下高压开启信号。

的确有开启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49寸的 LED  电视  没有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