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466 突然不开机

楼主(2019-07-30):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A1466突然不开机,直奔主题吧【嘴笨】
测试了个大电感 没有短路现象。直接上电,发现主板根本没有开始跑。经过测试发现待机电压偏低只有1.36V,测试L7095的电感发现也不是后极短路拉低的。
那么正常就是下边的两个电阻【r7095 r7096] 阻值不对了。

更换这两个电阻后,待机电压3.42V正常。公共点电压也正常了。可是发现主板的3V-5V不出【真是麻烦】

根据时序直接查TPS51980的工作条件。发现供电VIN23脚正常,测试VREG5基准电压是发现没有,根据芯片手册。需要12脚EN来开启基准电压。测量发现EN脚无电压。

发现SMC_PM_G2_EN是EC U5000发出的。那下面就要开始查EC的待机条件【只有满足条件 才会发出SMC_PM_G2_EN】
EC的待机条件:供电 基准 复位 时钟 EC自带程序读取配置脚位。经过测量发现都正常  还是不发出 SMC-PM-G2_EN.那我们直接干EC吧

换上EC,电流开始跳变。电流正常,到此 维修结束。感谢看完的兄弟们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A:
老板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技术越来越好了

陈总不要闹,你都高级技术员了

网友B:
万用表不错啊,一看就是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不错啊,一看就是土豪

我长的倒是土了点

网友:
学习了  操作台真整洁

网友:
可以可以,思路清晰明了,楼主修的很顺畅

网友:
这万用表1000多吧  有钱的老板 技术又好  佩服

网友:
U5000 EC坏还挺多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修起机器就不走弯路,直接找到故障点。

网友(2019-09-11):
故障是3V42的通病加EC损坏  双故障

网友:
这款机器EC坏的还真不是很多。 不进水的话。EC烧的还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