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2200报错解决

楼主(2019-07-30):
联想ThinkPad  2200报错解决

网友A:
把SN刷进去就可以了,售后换板忘了刷的吧

网友:
是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SN刷进去就可以了,售后换板忘了刷的吧

請問怎樣刷呢 ?

网友:
楼主,你不知道怎么刷,可以去找个料板,把料板上面的码片换过来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