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8无服务维修的心累之旅

楼主(2019-07-30):
【故障机型】苹果8 64GB

【故障现象】顾客刚拿过来是说的插电信4G卡电话能打出去,但打不进来,我实测也是这样,这很有迷惑性,我又插移动和联通手机卡测试显示正在搜索,一会变成无服务,把4G开关关掉能出信号但是打不出电话,插三大运营商的卡都不出4G信号

【故障分析】顾客拿过来我实测电信4G能打出去,但打不进来,一开始是懵逼的,因为既然有信号而且能打出去,那应该接收和发射通道应该都是没问题的,怎么会打不进来,后来再拿移动卡和联通卡测试发现都没4G信号,切换成2G才出信号但打不出去,这样一下子就有了维修思路,因为这样的现象肯定是共性问题,不是单独哪个射频通道出问题导致的,重点先排除共用的元器件和通道
【维修过程】既然是共性问题,而且8代只有一个射频收发芯片了,就先把射频芯片拆下来换一个试试,8代射频芯片是打胶的,小心翼翼拆下来把焊盘除胶,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开机测试竟然连基带都没了,这样怎么行,赶紧从另外一个料板上再拆一个下来换上去,开机再测基带是有了,不过故障还是依旧,而且现象一模一样,又打了射频芯片焊盘对地值一切正常,感觉这样可能就不是射频芯片的问题了

从这开始一系列白费功夫的操作就来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再把天线耦合器换一个试试,故障依旧

考虑到所有4G信号都没有,怀疑是功放供电芯片出问题,导致中高频功放不工作,测了功放供电电压在2.6-4.0V波动,所以又从料板上换了一个功放供电芯片,换完故障依旧

这时候有点头疼了,打开图纸仔细研究了8代的4G信号通道发现现在8代简化了信号部分,把中高频信号集合到同一个功放里了,心里想着这就对了,集合到一个功放里面,那这个功放出问题三个运营商都不出4G就正常了啊,赶紧又从料板上拆了一个高频功放下来,打了焊盘对地值没问题换上,结果故障依旧,真是挠头啊

仔细再研究了图纸射频部分,最后认为射频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手上又没8代料板了,对比了苹果X的射频芯片发现芯片和8代是通用的,而且苹果X的射频芯片没打胶,就从苹果X料板上拆了射频芯片下来换,没打胶不需要太高温拆可能芯片比较不容易损坏

芯片换上去再试机一下子各种问题都好了,4G信号出来了,电话也能打进打出了,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不少,至此此机终于完全修复

【维修总结】这个机子一开始的维修思路还是对的,但是奈何换了两个射频芯片都故障依旧,一般这样就默认不是射频芯片出问题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射频芯片的问题,幸好手工还算过关,没有扩大故障,参考了其他案例和自己修机的经验,8代的射频芯片损坏率还是很高,可能会是以后维修的重灾区,大家以后如果遇到类似无服务故障可以先考虑换几个射频芯片测试,这台机子插顾客电信4G卡电信能打出去,可能跟开通了VOLTE高清通话有关系,我的测试卡没有开通这项服务是打不出去,而且也没有电信4G信号,有知道这是什么原理的可以帮忙讲解一下!

 会员207109100鑫豆2024-5-24 12:23
 会员1231533100鑫豆2023-12-13 03:27
 会员1231533100鑫豆2023-12-13 03:27
 会员1239593100鑫豆2023-12-3 21:31
 会员1239593100鑫豆2023-12-3 21:31

网友:
手机真的很考验手工……

网友A:
这个芯片还是建议备几片新的放着!虽然要十来块一片,但节省时间。在基带、imei正常时,先不要动功放,8的中频坏的不少。另外,电信从36.1的运营商版本后是支持volte的,打电话前还要看看语音的通道,放两张图片,供参考。这是我的ios10.2 6s使用uqmobile的运营商文件改写替换后的volte,其它也基本相同,ims是volte apn,打电话不再回落。

网友B:
修信号的都是高手,我是看到某一卡信号不正常就头疼,三网三信道,走的线路太难理了。

网友C:
这就很纠结了··········连续换两个射频都是坏的········这样很容易把人带到沟里去的···········

网友D:
正在搜索和无服务时有串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还是建议备几片新的放着!虽然要十来块一片,但节省时间。在基带、imei正常时,先不要动功放,8的 ...

这个太高端,我自己不用苹果也不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信号的都是高手,我是看到某一卡信号不正常就头疼,三网三信道,走的线路太难理了。

弄清楚他们用的什么频段就好,不过从8代以后简单了,不讲究具体频段了,直接都集合在一起简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很纠结了··········连续换两个射频都是坏的········这样很容易把人带到沟里去的·· ...

就是这样被带沟里去做了很多无用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搜索和无服务时有串号吗?

基带串号都这样,包括*#06#

网友E:
楼主是南安的?阿S手机工作室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南安的?阿S手机工作室吗?

是南安的,不过不是在你说的那个工作室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跟你样 正在修复中。。。。。。。

网友:
主要基本功要好 才能换换换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南安的,不过不是在你说的那个工作室

在哪里 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你一下 哈哈 不知道欢不欢迎

网友:
高手 手工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 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你一下 哈哈 不知道欢不欢迎

就在泉州市区,欢迎啊

网友:
据说8代的板子很喽,不敢乱动,怕赔钱。

网友:
风险太大,没得做

网友:
弄好了就好,弄不好很验证搞

网友:
手机真的很考手工。。。。。。。。。。。。。。

网友:
这个机子一开始的维修思路还是对的,但是奈何换了两个射频芯片都故障依旧,一般这样就默认不是射频芯片出问题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射频芯片的问题,幸好手工还算过关,没有扩大故障,参考了其他案例和自己修机的经验,8代的射频芯片损坏率还是很高,可能会是以后维修的重灾区,

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  学习了啊

网友:
手工真好   不错的技术。。。。。。。。。。。。

网友:
学习手机就要看这样的帖子

网友:
手工不好。。

网友:
手工真好   不错的技术

网友:
我也没修8代主板 都说板子过孔容易断线 生怕修好这个 哪个出问题!

网友(2019-09-04):
好手工,好思维。。。。。。。。。。。。。

网友:
牛人啊,信号好头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还是建议备几片新的放着!虽然要十来块一片,但节省时间。在基带、imei正常时,先不要动功放,8的中频坏的不少。另外,电信从36.1的运营商版本后是支持volte的,打电话前还要看看语音的通道,放两张图片,供参考。这是我的ios10.2 6s使用uqmobile的运营商文件改写替换后的volte,其它也基本相同,ims是volte apn,打电话不再回落。

朋友,这种拆件板哪买的,我买的都是id板代替,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这种拆件板哪买的,我买的都是id板代替,太贵了

不是板十来块,是原封的中频十来块一颗

网友(2019-10-15):
果然是大神!佩服啊

网友:
都是细节呀,

网友:
有个6p  插卡有信号 就是*#06#不出串号 u1v1点都连了

网友:
换新的不好使 得拆苹果X的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大赏完请问为什么看不了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