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白屏 简单修复

楼主(2019-07-30):
好久没发帖子了,最近生意不太好。
这台本子客户拿来说白屏。说轻轻摔了一下就这样了,外接正常。怀疑屏线接触不好,拆了AB壳子 插拔排线故障依旧,换了我的屏幕还是白屏。
告诉客户留机检修。拆开C壳测量屏线接口 两个保险19V  3.3V都正常。论坛搜索有提到U4901 这个转换电路故障,测量LCDVDD没有。
经测量1脚EN 3.4V,4/5脚3.3V   ,3脚0V,断电,测量3脚对地500多,没有短路。找了几个料板没有找到G5285这个5脚管子。最终直接用0欧姆电阻短路3脚和4脚,测试正常。 有原配件最好还是装原配件,这个客户临时在这边出差,订货要3天客户不能等。

祝大家生意兴隆

白屏状态

比较有才的客户,光驱位改成这样了。

贴片遮盖屏线接口,避免烧糊了

罪魁祸首,U4901

修复后

一切正常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A:
我喜欢一坨锡搞定。。。。。。。。。。。

网友:
没配件我也经常一陀锡,省事方便,

网友:
中间那CPU都没有的主板是什么玩意

网友B:
我感觉这个可以直接拆掉,3脚跟4脚一坨锡直连

网友:
这个可以直连的哦!

网友:
像不像amd主板vdda 2.5v 五角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个可以直接拆掉,3脚跟4脚一坨锡直连

这个转换芯片是可拆掉直接拉过去的,当然有芯片还是装上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

请问你头像这个盘能修好吗,UN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个可以直接拆掉,3脚跟4脚一坨锡直连

理论上可以,但是怕如果后级短路就损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一坨锡搞定。。。。。。。。。。。

我是万不得已找不到能替代的才用短接的方法

网友:
我一天接了两台白屏的机器 都是一坨锡搞定收钱

网友:
果然是屏供电五角芯片坏了。

网友:
厉害厉害  我一般都是直接一坨锡搞定

网友:
这个是屏供电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