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一下午维修进水华硕K501L本

楼主(2019-07-30):
   今天中午接到一台转手维修几次但没人愿意修的华硕K501L笔记本I5-5200+4g板载内存+940显卡,接电流表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根据以往维修经验多半是大短,拆机,一看卧槽公共点隔离管烧成这样,日。。。。。

   既然发来了就要修好她,不然对不起我花钱去迅维学习的两个月外加老师的认真教学。首先把烧糊的第一隔离管拆掉,卧槽,焊盘掉了,板层一吹就鼓了,醉了。总算拆下来了,打下第二隔离管和电池放电管DS阻值正常,那就打下第二管的D级对地值,一打对地18,果断操起万用表对全板电感打值,只有显卡值14与她很接近,果断烧鸡6.5v 3a,抚摸显卡供电部分,哎哟,好痛,断电测量双路供电的一路上官挂了14,拆掉打值显卡对地8正常了,打值两路上官的G级只有烧坏的这路对地30,另一路678正常。
     看来芯片RT8815a死了,不打值换新管上去绝对又挂还会大短的,手头没这芯片,果断拆掉两路上管屏蔽独显,打值公共点也正常了476。

      现在来修公共点,打值电源接口出来的D级1516,S级1514,g级1435正常,第二管S级1514,D级476,G级1435正常。看下充当芯片BQ735就知道是两个N管,那就料板拆,看点位飞线到各大电阻上GSD级后,插电电源口19.2V,第一管的D级19.2V,G级0V,S级0V,日,看来不简单,看点位图是ACDRV通过电阻来到双N管G级控制导通,那就测条件把!

      bq735工作条件:1.20脚vcc19V  2.acdet2.6V适配器插入 3.产生regn6V线性电源 4.acdrv输出6V的供电预导通MOS管 5.19.2V经过第一个隔离管给BQ735的cmsrc供电然后再叠加之前的6V形成25V供电控制G级从而G>S4.5V完全导通形成大电流公共点。实测前3项供电都正常,acdrv和cmsrc就是为低,没有BQ735只有换BQ738H代换试试,上去一个叼样,抽根烟想想,条件都满足还不发出来,拆掉第二隔离管再换第一个N管还是一样,那我就只有硬飞线过去了,从REGN脚强行非一个过去控制G级导通结果无用,D级19.2V但S和G级都是5.9V,看来不行啊,还是保护了。这要是保护隔离都修不出来那是要笑死人的会被吊学艺不精。

    算了认真来,决定再试一把直连第一管DS级OK公共点出来了18.5V也不对,但是能上电,测量第二管S级19.2V,G级18.5V,S级18.5V。装电池大短飞的线都明火烧断了,看来不能直连。看论坛上有很多人BQ735芯片主板直连了第一管不能充电和还是不出25V高电平G级导通公共点的求助帖子,顿然无措了。那就只有自己再修,迷途中对芯片点位图观察发现CMSRC和6V叠加时中间有两个电容,打值一个468一个1,呵呵,发现问题了干掉两个电容,插电OK。双管G级妥妥的25.2v,公共点19.2V完美出来了。

这里要提醒下碰到这个BQ735芯片的同行不要死磕充电IC和MOS管,可能就是MOS管中间的隔离电容引起的,电容有特性的。接着就是补绿油涂抹,装电池上电能充电不大短了。接着测各大电感都有电了,可是CPU电压1.6V多有点高,此板可以断开独显供电会自动切换集显输出显示的。

CPU电压1.61V

内存1.37V

vccio 1.07v

5Vpwm5.32V

3vPWM3.32V

装上电池充电电感电压12.86V,充电电流1.42A正常。

屏蔽独显后亮机了。:lol

后面还有一堆的本本等着修呢!。。。。。

网友:
前排阿鲁巴杰逼

网友:
吴哥牛逼,出来修了这么多机子了

网友:
厉害啊,你这生意可以啊,都是一修机?

网友:
楼主牛逼,就是不知道这种机器修好了稳不稳定,

网友A:
就这烧鸡方法就对不住你师父了或者你师父对不起你。这种情况应该测dsdg阻值,而不是烧鸡。

网友:
进水能修好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烧鸡方法就对不住你师父了或者你师父对不起你。这种情况应该测dsdg阻值,而不是烧鸡。

那是不确定是显卡导致才这样搞的,烧鸡只是为了更确定短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烧鸡方法就对不住你师父了或者你师父对不起你。这种情况应该测dsdg阻值,而不是烧鸡。

能烧鸡解决的我为什么不烧。傻b才不烧

网友A:
不懂多学,别硬撑。好的显卡都有可能烧坏。你自己都说显卡的阻值和公共点差不多了,为什么不打公共点和显卡之间的阻值。
我以前的师父,修台式机的时候,12v短路,短路的时候又不确定哪个坏,就叫我把场馆一个个拆,我到现在都鄙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烧鸡方法就对不住你师父了或者你师父对不起你。这种情况应该测dsdg阻值,而不是烧鸡。

你在这里抠字眼干嘛?我飞的是保护隔离公共点6v烧鸡不是显卡直接飞烧鸡。2s就确定故障点了。马上断电怎么可能会烧。你他么帖子都不认真看就瞎几把怼有意思么?特么有本事你以后修板不烧鸡你就牛b。你以为你是高级工程师很牛b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多学,别硬撑。好的显卡都有可能烧坏。你自己都说显卡的阻值和公共点差不多了,为什么不打公共点和显卡 ...

管我咋修,你好好看帖就行了,不要管人家用什么方法修。机子修好就行。本来分享就是互相学习的。

网友:
生意可以啊

网友:
修的可以,日后又是一位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多学,别硬撑。好的显卡都有可能烧坏。你自己都说显卡的阻值和公共点差不多了,为什么不打公共点和显卡之间的阻值。
我以前的师父,修台式机的时候,12v短路,短路的时候又不确定哪个坏,就叫我把场馆一个个拆,我到现在都鄙视他

那方法确实不太好,12V和上管S级打值就能找出问题了

网友:
厉害  不管说明方法  能修好的就是好方法

网友:
这个机器能烧成这样都能修好  厉害啊    就不知道利润能报多钱

网友:
楼主,你这是在那个城市啊!生意这么好,一堆一堆的机器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