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不上电维修,饥饿带给我灵感

楼主(2019-07-30):
时间;2019.7.30  PM5;00左右
地点;大锤以前的座位上
人物; 一块躺尸的X555LD和饥肠辘辘的我
事件;X555LD遭遇水灾,生命垂危,赶到急救台上进行抢救
经过; 先目测一遍,板子已经被人处理过了很干净,找不到进液的痕迹,哎,心里不由的猜测上家肯定是个洗衣服的能手。进液的地方一般死扣进液的地方就会大力出奇迹,如今被人给清洗的连渣都看不到一个,真给我的心里添堵,没奈何,只好按照普通流程来了,先打值一遍没问题,插上电,过保护隔离,PWM3V输出偏低,5V没有输出,看了下供电OK,开启有,3V5V线性和电感都打值正常,先干个芯片再说,换完之后3V5V线性和PWM输出正常了, 哎以为就这么了事了,哪知道还是不上电,华硕的一般没装电池用可调修机时都是自动触发的,那就查信号吧,RTC和SRTC查完再查3VSUS时,发现了敌情,3VSUS才1.5V,3VSUS由APL3533芯片把3VA_DSW转换而来,这芯片工作简单,有输入,有开启就有输出。输入+3VA_DSW正常,开启P_+3VSUS_ON2_10正常,输出不正常,哎,再干把芯片再说,万一干完好了呢,换完之后,然而发现并无什么卵用,还是一样只有1V ,那就没办法了,只有看看3VSUS都去了哪些地方了,一看图纸,也不多吗,才50多处,(好吧,这鬼话连我TMD都不信) ,看来得排除下可能性了,一个节点是到网卡的,断开节点,还是一样,排除掉一路,一大堆10K,100电阻,又排除掉一堆,剩下的是到一体U的,先假设U是好的(因为这U要是电压闹事,绝对是短路0V,我都没见过会拉低的),只剩下3处0欧电阻最可疑了, ,感谢,上面两个0欧电阻又进桥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连到BIOS的,风枪伺候,先断开电阻看看,随着热风枪不断升温的热风轻抚着0欧的电阻,我忽然闻到了一股香气迎面扑鼻而来,肚子也开始变得饥肠辘辘了,而0欧电阻也流出了悔恨的泪水,额,不,是黑水,妈的,咖啡,原来是这地方进咖啡了,再一看,这周围一块,芯片边角都是有点黑黑的,跟用久了氧化层差不多,又被人处理了,当时以为是进液,光找发白的地方了。别说,肚子饿的时候嗅觉倒是挺灵敏的。挺有助于修机的。断开后+3VSUS正常了, 0欧电阻后面接的是二极管给BIOS8脚供电,还有一个电容,干掉电容,连回O欧电阻,自信满满的接电坐等开机,然而又被打脸了,还是不上电,再测量,+3VSUS只是从1V变成2V了,没办法了,此时只有BIOS和二极管可干了,先易后难,先换个二极管,再次上电终于亮机器了,亮机后关机测试,待机状态时,+3VSUS是没有的,而我修机的时候,插电+3VSUS只有1V是因为机子没电池,已经自动上电了,只是电压不正常1V,卡在这里了。
另外,今天碰到两块板子x556UV3.1的板子,都是开机后显卡不认,没有显卡供电,不短路,显卡芯片的供电,开启等都正常,就是无输出,换芯片也一样,后来摘了显卡一看,显卡大面积掉点,一个掉点太多的,放弃了,另外一块掉点都是空点的由于晶体也坏了个边,重新换了个显卡上去,供电就出来了,进系统也识别到了,测试正常。
以前认为显卡没供电的,只要不短路,跟显卡本身没多大关系,主要查芯片周边条件,没想到没显卡供电跟显卡芯片本身也有关,请大家也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来谈谈,这个结论正确吗,另写贴不易,请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高抬贵手,轻点加分,继续追剧去了

 会员1206190300鑫豆2024-3-20 15:42
 会员1138586300鑫豆2024-1-26 22:12
 会员314791300鑫豆2023-11-10 18:58
 会员11271362元2023-7-30 15:14

网友:
想加分手机上还不知道从哪弄!

网友A:
很多显卡供电都有反馈/电压调节等线路连接到显卡里,出现空焊或断线,就会导致无显卡供电

网友:
手机上不行,加分吧

网友:
SUS电压必须触发后才会有吧,并不是待机电压

网友:
什么是掉点?大神们。

网友:
操作还是很风骚的

网友:
夜里做了美丽的噩梦,梦里苦逼的修机却无结果。

网友B:
你跑嘉兴华庭街去了?

网友:
这个修的和写的一样犀利

网友C:
没想到没显卡供电跟显卡芯片本身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跑嘉兴华庭街去了?

是的,你也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显卡供电都有反馈/电压调节等线路连接到显卡里,出现空焊或断线,就会导致无显卡供电

原来如此,多谢解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没显卡供电跟显卡芯片本身也有关

或许不是没有供电,是显卡短路拉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显卡供电都有反馈/电压调节等线路连接到显卡里,出现空焊或断线,就会导致无显卡供电

如果显卡短路 拉低呢?显卡本身阻值就很低

网友:
对的,很有道理,反馈出问题,不出供电

网友:
过来围观一下其他电脑维修

网友:
纯属萌新从零开始学维修

网友:
显卡掉点是摔坏的吧! 估计显卡供电不能出来,与掉点没关系,主要是显卡被摔坏了,内部晶体短路造成的,有时候还是要客观一点!

网友:
厉害厉害文章论文分析到位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E:
哇  楼主还真是有耐心啊  佩服佩服  大面积进水的机子是真的难修

网友:
也有点感觉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修的 让我学习了 不少

网友F:
现在除了简单的维修维修,换桥什么的都懒得弄了 是在没什么利润

网友:
看看最后一张图,再看看我的用户名,不加分你会不会打我

网友:
虽然小白看不太明白 但是感觉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  楼主还真是有耐心啊  佩服佩服  大面积进水的机子是真的难修

进水能看到痕迹还好,处理干净了再拿来修,那才让人绝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除了简单的维修维修,换桥什么的都懒得弄了 是在没什么利润

我这地方连板载U都换,哎,有时候遇到档代码的机器,又换U又换桥,那个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许不是没有供电,是显卡短路拉低呢?

兄弟没仔细看帖吧,我都说了显卡打值正常,没短路

网友:
赶紧把大师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我估计放在烘干箱里差不多就能修出来

网友:
我们老家学生不会写作业,饿饿就会了,这叫饿一饿机灵些

,看来是真的

网友:
人才。 不应该修电脑这么好文笔

网友:
楼主好文采,来看的我都饿了    显卡没电压 是远程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高手 手工厉害

网友:
华硕机器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我有一次这板子,把供电小板的针脚给插反了,直接烧一片。。。。呵呵!!

网友:
以前我修这板子的时候直接把充电小板给插反了,烧了一大片,呵呵!!!!!

网友:
现在的机器各种问题 ,真是不好修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啊!已加分!

网友:
根据图纸是可以查出供电和显卡有关的 咯主修得好

网友:
加分了,分析得很好,学习下。

网友:
可以可以 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顺便混点积分

网友:
楼主好文采啊。维修过程写的都和写小说一样。可惜后在要花钱看哦。

网友:
反馈出现故障,检测不到电压,就停止输出供电了

网友:
这种维修是真的厉害

网友:
学习一下,长长知识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不错, 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你修不好 放弃吧

网友:
不会修就饿会

网友:
楼主,你就是牛逼啊!没有图纸的机器你都修的好!

网友:
饿了 大脑运转的快一点 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2019-09-08):
技术不错,呵呵,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