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5.7V供电断线导致无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31):
  型号:iPhone6

  客户描述:机器摔过,按开键开机无反应。

  维修过程:拆下主板,接可调低电源开机,电流正常跳变上升,屏幕无显示背光。

  此电流应该正常显示亮苹果的LOGO标志。如图不显示,无苹果标志。

  此故障说明显示电路有故障。先测量显示座子二极体值。

  打开鑫智造查询软件
加微信:XW4006631699,免费领取1个月VIP会员,找到点位图,配合图纸

  但测到显示电路的+5.7v时为无穷大正常为500左右。说明显示电源到显示座子断线。

  拆下显示芯片处理好焊盘飞线到显示座子相连的电容。

  飞好线装回显示电源芯片。

  装好芯片用绿油做好绝缘固化,再去测量+,显示座子的+5.7v供电二极体值541正常了。

  扣上屏幕按开机键正常显示了。

  iphone无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532-1.html

网友:
直接在电容上面飞线就可以了  啊

网友:
这个线飞的真长

网友:
芯片焊盘断线了么?外面不能连,得要在芯片焊盘连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保险电感坏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动芯片?

网友:
复杂化了

网友:
你动芯片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
点赞就好啦!

网友:
摔过的机器哪里出故障都要可能,我遇到两个偏门的,一个是到CPU虚了,阻值变大,另个是电源IC坏了,少一路电压。

网友:
我遇到的一次,5.7似断非断,测量有组织,上机就不亮,最后拆芯片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