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ISL-1 REV1.00 无显示

楼主(2019-07-31):
FX-ISL-1 REV1.00  拔内存会报警,刷了BIOS一样,CPU 内存换过,这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修好了吗,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检测到了 看时序显卡和集显

网友(2019-11-05):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都增加了一个显卡在上面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我这个是机器是主板被客户拆过,掉件了,已经解决

网友(2019-12-20):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机器是主板被客户拆过,掉件了,已经解决

啥地方掉件了 我的也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