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过内存通病!已遇到B75 H77 X79都有!

楼主(2019-07-31):
故障现象:不过内存,插内存不识别,跑码22 55等。

测内存供电不正常,原因是这个5脚双MOS坏,导致内存供电输入5V不正常。

此故障已在V星H61 B75 H77 X79中遇到过,换了就好。

网友:
5v 双路供电

网友A:
内存供电不正常的这个主板也能跑码吗

网友:
我想知道这管子没到 该想办法解决

网友:
原来这是个双MOS管,这板有图纸吗?

网友:
什么作用呢?pwm呢?还是电压转换?

网友B:
楼主诊断卡用哪种?

网友:
如果坏了电压偏低太多应该就不跑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诊断卡用哪种?

B75有PCI,普通的就行。X79这种要用LPC诊断卡,100元左右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不正常的这个主板也能跑码吗

能跑码,也就V星的能跑码,华硕的没内存供电不跑码还可能掉电。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
还没修到过坏这个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75有PCI,普通的就行。X79这种要用LPC诊断卡,100元左右的那种

你觉得修板的会在乎那100.  有相应的诊断卡. 300也得买. 关键要有.

网友:
哇塞,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啊。学习了

网友:
没修到过坏这个东西的,下次注意了

网友: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又是双路供电

网友:
来学习的 顶一个@!!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张是这个问题,我试试看

网友(2019-08-31):
直接接通了,呵呵

网友:
双MOS管,这板有图纸吗?

网友:
斯巴达克h55南桥也是有两个mos不知道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不正常是没电压还是电压偏低或者是偏高?输入电压是多少的?哪个是它的输入脚?哪个是它的输出脚?

网友:
这是高手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了,不注意真想不到。

网友:
是内存电压 达不到1.5V吗   ?

网友:
直接飞个5V过去不行吗?

网友:
我来向大家学习   我感觉好多不懂的

网友:
有几个V星的 最后都卖了废品了    早点看到就好了

网友(2019-10-14):
哎   我现在BIOS 刷了  这个芯片也换了 还是跑55

网友:
今天遇到了 但是换了这个芯片不行  BIOS也刷了

网友:
找到这个管子的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