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老电工手把手教您如何做好配电箱内部配线,图文详解,值得收藏

楼主(2019-07-31):
首先要根据空开的个数确定轨道的位置,然后运用铅笔划线准备打眼安装轨道。

注意事项:

1、上、下侧轨道与安装盘上、下边缘之间的间距。

2、轨道与轨道之间的间距。

3、选择汇流排时需要配备与住电缆相匹配的汇流排,尤其是压线孔试的汇流排。压线孔小在安装导线时时只能分股安装容易发生烧坏端子和烧断分股的导线。

第一排空开配线

1、A相线为黄、B相线为绿、C相线为红 。

2、照明及插座回路一般采用2.5mm2导线,每根导线所串连空开数量不得大于3个。空调回路一般采用2.5mm2或4.0mm2导线,一根导线配一个空开。

3、由总开关每相所配出的每根导线之间零线不得共用,如由A相配出的第一根黄色导线连接了二个16A的照明开空,那这两个照明空开一次侧零线也是只从这二个空开一次侧配出直接连接到零线接线端子。

4、箱体内总空开与各分空开之间配线一般走左边,配电箱出线一般走右则。

5、箱内配线要顺直不得有纹接现象,导线要用塑料扎带绑扎,扎带大小要合适,间距要均匀。

6、导线弯曲应一致,且不得有死弯,防止破坏导线绝缘皮及内部铜芯。

有黄色的箭头可以看出总空开下控制下的分空开按照第一排算起1、4、7、10、13、16、19、21、24、27为A相空开的位置,空开所连接的相线导线的颜色均采用黄色

空开零线配线

1、零线颜色要采用蓝色。

2、照明及插座回路一般采用2.5mm2导线,每根导线所串连空开数量不得大于3个。空调回路一般采用2.5mm2或4.0mm2导线,一根导线配一个空开。

3、不一样相之间零线不得共用,如由A相配出的第一根黄色导线连接了二个16A的照明开空,那么A相所配空开零线也只能配这两个空开,配完后直接边接到零线接线端子上。

4、箱体内总空开与各分空开之间配线一般走左边,配电箱出线一般走右则。

5、箱内配线要顺直不得有纹接现象,导线要用塑料扎带绑扎,扎带大小要合适,间距要均匀。

6、导线弯曲应一致,且不得有死弯,防止破坏导线绝缘皮及内部铜芯。

第二排空开配线

1、A相线为黄、B相线为绿、C相线为红 。

2、照明及插座回路一般采用2.5mm2导线,每根导线所串连空开数量不得大于3个。空调回路一般采用2.5mm2或4.0mm2导线,一根导线配一个空开。

3、由总开关每相所配出的每根导线之间零线不得共用,如由A相配出的第一根黄色导线连接了二个16A的照明开空,那这两个照明空开一次侧零线也是只从这二个空开一次侧配出直接连接到零线接线端子。

4、箱体内总空开与各分空开之间配线一般走左边,配电箱出线一般走右则。

5、箱内配线要顺直不得有纹接现象,导线要用塑料扎带绑扎,扎带大小要合适,间距要均匀。

6、导线弯曲应一致,且不得有死弯,防止破坏导线绝缘皮及内部。

导线绑扎

1、导线要用塑料扎带绑扎,扎带大小要合适,间距要均匀,一般为100mm。部分要用钳子剪掉。

箱体内空开安装

1、空开安装时首先要注意箱盖上空开安装孔位置,保证空开位置在箱盖预留位置。其次开关安装时要从左向右排列,开关预留位应为一个整位。

2、预留位一般放在配电箱右侧。第一排总空开与分空开之间有预留一下完整的整位用于第一排空开配线。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