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工知识一开五孔插座的作用、接线方式图解、插座的选用五大错误认知

楼主(2019-07-31):
一开五孔就是在一个插座上边有一个开关(按钮)加一个两脚插孔和一个三脚插孔,加起来叫一开五孔,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开关加上两个插孔。这个开关可以控制插座是否通电,也可以用此开关控制其他电器,如灯等。

如上图所示,这个接法为开关控制插座是否通电的接法,将开关的L处接入火线,L1处与插座L处用线相连,插座N处接入零线,E处接地线(虽然说地线可以不接,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大家接上的,因为这种开关也不是用一天两天的)。这种接法的好处是可以消除因插头频繁插拔而产生的安全隐忧。

如上图所示,L线将插座与开关相连并接入火线,开关L1接入灯一端,零线接入插座N处和灯另一端,这里开关起到的是控制灯的作用,这个可以减少安装灯开关的数量,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上图所示为一开多控五孔插座,这里开关的作用是多控(双控或多控的)的作用。

插座的选用:

错误认知一:插座位置太低

许多家庭在安装插座,觉得太高不美丽,将其安装在较低的隐蔽位置。但中国科学院博士夏东说,这样容易在拖地时,让水溅到插座里,从而导致漏电事故。产业规定,插座位置距地面最好不小于1.8米;暗装插座距地面不小于0.3米。厨房和卫生间插座应距地面1.5米以上,空调的插座至少要2米以上。

错误认知二:电线插座随意安装

电源导线必须运用铜线横截面。如果你是住在一所旧房子里,一定要把原来的铝线换成铜线。因为铝线极易氧化,接头处容易打火。曾有调查显示,运用铝线的住宅,电气火灾发生率为铜线的几十倍。此外,许多家庭为了美观,会采用开槽埋线、暗管铺设的方式,提醒布线时一定要遵循“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原则,还要在插座上设漏电保护装置。

错误认知三:插座缺少保护措施

厨房和厕所经常有水和油,因此,插座面板最好安装在防溅水盒或塑料挡板里,可以有效防止油污,水蒸气入侵造成短路。有小孩的家庭,为了防止儿童用手指触摸或金属物捅插座孔眼,则要选用带保险挡片的安全插座。此外,一些装修公司在安装插座时,常常让地面名存实亡,甚至直接向地面安装的天然气管道。专业人士指出,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电线和电器外壳相连,一旦漏电,可能会导致触电。

错误认知四:多种电器共用同一插座

这种做法将使插座超负荷运行,从而引起火灾。空调,洗衣机,抽油烟机等大功率电器最好运用单独的插座。一般来说,卧室最好安装4组插座,,客厅每2.5平方米一组,厨房每1.2平方米一组。

错误认知五:只有一个回路

老房子只有一个回路,一旦有任何短路,整个房间的电路就会瘫痪。一般来说,插座可以选择一两个或三个回路,厨房,厕所各走一路,空调运用一个回路。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