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进水主板严重腐蚀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31):
  客户送修一台苹果A1465故障机,不单单进水,电池还鼓包了,给客户报价,要修。先看进水图,有点严重。

  拆出主板,用洗板水洗洗刷刷,在放烤箱 80度烤了几个小时后取出,量各大供电阻值没发现什么情况,主要是充电芯片处腐蚀严重。将充电芯片拔下来发现有脚腐蚀断脚,换了一个上去,通电发现没待机电流。量芯片的DCIN没电压,用放大镜看有多条断线。

  打开鑫智造,查看图纸,发现19 20 2 16脚都有断线,一阵飞线后,通电发现还是没电流。再量一下ACIN脚没电压,正常应该为3.8左右,将R7110换了后正常了。

  通电发现电流从0变为0.008,但没自动上电,发现公共点电压只有4V。后量到了BOOT脚的C7125不正常,换后公共点变正常的8.5V左右,而且也自动上电了,看电流应该是显示。接屏测试正常。但是机子还有问题,电源头灯不亮和键盘按开关键没反应,自动触发能进系统,量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故障点,飞了2条线解决。

  来个亮机图。笔记本电池也坏了,鼓包成这样肯定要更换的,存在安全隐患,不然就像一个定时ZD。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牛逼了,大师兄

网友:
大师技术一流,这种*WF词语*电池我都不敢去碰。

网友:
技术牛逼,楼主赚到了

网友:
修的技术到位学习了

网友:
这种电容鼓包一般好像还能充放电,就是不知道是否安全

网友:
技术牛逼,楼主赚到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扎实,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飞的两根什么线?信号名称是什么?我们好跑图分析学习啊

网友:
苹果笔记本电池很容易鼓包,我都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飞了那2根线,让大家看下,那两根线会影响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