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7V+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9-07-31):
故障:电源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无反应,初步判断电源故障
分析解决:开盖观察,无烧黑,烧焦现象,测保险正常,插电,测300V正常,无12V与5V输出,估计应该是电源没有起振,芯片采用LD7576GS,芯片供电脚正常,怀疑芯片有问题造成,手里找不到一样型号的芯片,只有LD7575PS,上网查下可以代换,但要改1脚电路,帮原来贴片电容去掉,换成104 100K电阻即可,换后测试12V与5V正常输出,屏幕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