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D G4D2开机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9-07-31):
朋友的一台战神K650D G4D2 电脑,不定时的重启,有时候还会卡住在logo界面。一开始怀疑系统,更换系统,故障依旧。于是拆开测量了各大电压,上下复管,依然没问题,最后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刷bios的烧录器回来,重刷了bios。故障排除。  BIOS在下方
PS:有迅友在本站上传了战神K650D G4D2升级版的BIOS,下载刷机后,出现驱动不全和开机慢,所以想请问战神K650D G4D2升级版的BIOS是什么机器上面用的?????我手里有4台战神的机子,没听说过升级版是啥子。最骚的是扣了5个下载积分。。。。。。。。。。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技术还不到家,望各位海涵

战神K650D G4D2的原厂BIOS

网友A:
你这款没自动掉电没碰到过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没自动掉电没碰到过BIOS引起的

额,可能我表达不对,我指的掉电的意思是开机过程中突然关机或者重启的。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没自动掉电没碰到过BIOS引起的

重新编辑了内容,误导了

网友B:
找人给你合成一个bios试下吧!一般刷了bios出现亮机慢的要刷合成的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人给你合成一个bios试下吧!一般刷了bios出现亮机慢的要刷合成的bios

刷回原机BIOS已经解决了。谢谢
bios放上来只是方便需要的朋友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
原来是这台机子的blos。多谢了。

网友D:
一个非维修专业的大学生,能自己搞好机器,你很不错。只是战神这款机器,实际维修中很少出现bios问题,一般都是主板二级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各种不定时掉电,你那不一定真好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非维修专业的大学生,能自己搞好机器,你很不错。只是战神这款机器,实际维修中很少出现bios问题,一般都是主板二级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各种不定时掉电,你那不一定真好了哦

我维修之前查看了别的案例,确实如你所说。实际是我重刷了一遍这台机器的blos,从发帖日测试到现在,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非维修专业的大学生,能自己搞好机器,你很不错。只是战神这款机器,实际维修中很少出现bios问题,一般都是主板二级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各种不定时掉电,你那不一定真好了哦

你可是为维修界的高手啊,单是下载分就高的离谱,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回原机BIOS已经解决了。谢谢
bios放上来只是方便需要的朋友

你这个下载文件是升级版的还是你自己机器备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