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面容ID打不开,千万别乱换,只需一招Face ID解锁正常了

楼主(2019-07-31):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面容ID打不开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的一台iPhone X故障描述为换面容ID,还附带了一个面容套件,面容套件是不能随意更换的。我们打开设置里的面容设置,提示面容不可用。

  接下来进行会影响面容使用的功能测试。测试前后摄像头,感光感距。在测试后置摄像头的时候发现,下方的2X选项无法放大。

  很有可能就是后置摄像头问题导致面容打不开的,首先要拆开手机,换个后置摄像头看看。拆开后发现机器上的面容套件,不是原机的,有盖章明显是后买的。

  袋子里面的才是原机的面容套件,顺手给换回原来的面容套件和换个新的后置摄像头,再次打开后置摄像头,已经可以打开2X放大。

  再测试面容,发现面容也能打开了。

  录入正常。

  正常面容解锁,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iphone x摄像头打不开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5338-1.html

网友:
以后先查摄像头

网友:
原来后置摄像头也会影响到面容啊,学到一招~~~~

网友:
这么神奇,后置摄像头还会影响面容ID

网友:
小白又来膜拜了

网友:
这个 还真没碰到过,以后这招肯定用得着,先收藏。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啊,面容ID,类似指纹啊,套件啊

网友:
学习了,上次遇到一个低一点的,没有修好,不敢乱动!

网友:
这么轻松,经验还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后置摄像头也会影响到面容啊,学到一招

网友:
这是老司机呀…………

网友:
后置的影响到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