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81M不触发维修2例

楼主(2019-07-31):
故障机型:    LENOVOIH81M
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客户反应下雨天雷声一响电脑就坏了。
故障分析:首先看外观,发现主板的网卡接口处有烧焦的痕迹,网卡插头处也烧黑了。

网卡芯片被人拆掉了,之前有人修过没修好。
先测量显卡插槽B10脚待机供电3.3VAUX为0V;但阻值有320说明并没有短路。
因为主板遭受雷击烧坏的,首先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没发现短路,估计上家维修发现网卡烧了,就把网卡芯片拆了,
还没好,就怀疑南桥被雷击坏了就放弃了维修。

偏题的话就不说了,接下来查EC的工作条件
+3VSB_DSWH是U33输出的3.3V待机电压,经查U33第三脚VIN为0V,追查+VCC5_SB
+VCC5_SB是+ATX_5VSB通过Q60转换过来的,Q60导通条件要SYS5VSB_OFF为低时导通。测量该脚电压为5V,
SYS5VSB_OFF来自IO芯片,要为低电平有效。
查桥和IO待机供电+3VSB_DSW有3.3V ,且桥已经发出PCH_DPWROK

怀疑IO坏了,用手摸了一下IO有点烫手,U51转换管也烫手,
拿起热风枪拆除IO看U51还烫不烫手,
不烫手了,说明IO芯片已经被雷霹坏了。
换上一个IO后OK
另外一片也是一样的故障现象,IO发烫,U51发烫,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