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Plus 后摄像供电芯片坏导致打不开维修

楼主(2019-07-31):
机器型号:iPhone8 Plus

故障现象:后摄像打不开

客户描述机器摄像头坏了,打不开,具体怎么引起的也不知道。开机测试发现后摄像打不开,前摄像正常,摄像头打不开。首先考虑座子阻值是否正常,后摄像座子边上电容电阻是否有虚焊的情况,再就是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经过测量座子的阻值都是正常的,打完值之后再考虑的就是电压了,这个供电测试起来比较麻烦,就直接换个芯片吧,换了芯片不行再考虑测量供电。

如上图,是一个摄像头的供电ic,要是不正常的话后摄像是打不开了,直接将他拆下换个芯片试试。这个机器很多芯片下面都是打胶的,焊盘要处理干净。

将芯片装上,再开机测试一下。

开机测试后摄像可以正常打开了,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感觉修手机比修电脑还多通病啊

网友:
这个还了再说还是手工刚刚的才能做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