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

楼主(2019-07-31):
谁有这个驱动,用360驱动和精灵都试了,安装不成功

网友:
随便下载个NVIDIA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显卡坏了呢,也说不定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坏了,GT610这个驱动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网友:
显卡坏了几率大、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坏了,GT610这个驱动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之前是好的,做了系统就安装不上了,后来碰到一个华硕660ti 的也装不上,客户自己买电脑的时候奸商专门给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
还是拆了散热看下核心是什么吧,我感觉这个不是610可能是其他的,如果是610那就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个假卡,系统识别的跟真实的不一样,驱动装上当然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好的,做了系统就安装不上了,后来碰到一个华硕660ti 的也装不上,客户自己买电脑的时候奸商专门给的驱动就可以

660是假卡吧

网友:
确实很好的解决办法,虽然我不懂,我只是来换积分的

网友:
用驱动总裁装,降低版本安装这个驱动。

网友:
我遇到两块,都是装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