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下黑屏移动,是电源,驱动板或逻辑板哪部分故障?

楼主(2019-07-31):
三星e1920nw显示器开机上下移动黑屏,是电源,驱动板故障的话就淘一套换,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请坛里大神指教。不会发视频,从视频中载了几张图

网友:
电源15v输出,空载量21v,正常吗?没插显示屏排线和灯管测量到的

网友:
不接电脑主机,电源加驱动板不接灯管和屏逻辑板,按开机键绿灯亮后一直常亮,没有绿灯待机状态。这个故障表现是不是驱动板问题。接了屏和灯管也一样绿灯常亮

网友:
应该先刷主板程序在换逻辑版,显示屏边板换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