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官方win10企业版的下载地址

楼主(2019-07-31):
网上下了个宣称官方win10 1903原版镜像,安装好了,植入腾讯电脑管家,顿时暴汗,狠的牙痒痒,哪位大大给个官方原版的,企业版,专业版都行

网友:
去微软官网下载。要用下载器下载。选择其它电脑。Win10  64。专业版。如果想安装企业版,同样的ISO要用安装器安装就可以改成企业版。别的网站就别下载了。激活软件论坛里有。

网友:
直接搜“我告诉你”或者msdn,出来的第一个网址就是
你又没说x86还x64
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19 (x64)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c09ff24.iso (4.17 GB)
2、安装完成之后,把我分享的文件里的转换文件Pro-LTSC.rar解压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9uSU1TXJORBoLJn9tGsNkw

3、里面有两个文件,根据你的系统来,看你是要32位的还是64位的,把解压后的文件夹拷到根目录下面来吧,我是拷贝在C盘

4、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输入并回车运行以下命令:

         dism /NoRestart /online /add-package /packagepath:C:\Pro-LTSC\x64.cab

注意:如果是32位,请改成x86.cab

5、然后继续运行激活命令:

        slmgr.vbs –ipk VK7JG-NPHTM-C97JM-9MPGT-3V66T www.winwin7.com

6、现在再查看系统属性,你会发现已经变成了“Windows 10 专业版”和“已激活状态”。(如果之前激活过,就可以数字了,没有的话可以去下载数字权利激活工具哦)

打开开始菜单,即可发现是没有磁贴区域的,并且没有Microsoft Store和众多预装UWP应用,就连Edge浏览器也没有了。

网友:
我告诉你百度

网友:
百度就是个渣渣······················

网友:
感谢2.3.4.5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