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 进水求指教

楼主(2019-07-31):
联想Z510进水,清理以后不是很严重。板号NM-A181时序图 按时序跑,VR_ON有了。NCP81103 供电 升压 VRON都有了 也没有短路,芯片也换过一个。还有很多条件没满足呢?求高手指点,谢谢。在线等

附图

AILZA NM-A181 REF1.0 2013-07-17T.pdf

网友:
不知道你要问是没有u电压还是跑码不亮机????

网友:
这个是几代的机子

网友: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电压出完全了没有,复位有吗,电流多少

网友:
芯片第5脚收到信号没,要有波形才有输出的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啊,看哪个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