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战争雷霆 GL552VM 2.0 电流1.1A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9-07-31):
  接修一台华硕 战争雷霆 GL552VM 2.0  通电1.1A不亮机,电压、复位全都正常,开机测内存sm总线有波形,但是没过内存,飞线检测卡,上内存跑代码23,过十多秒跑55,    不上内存直接档55,测试内存工作条件,DDR4_DRAMRST#不正常没有电压,此电压为内存供电上拉,另外一路经过电阻到PCH, 现在不知道不过内存是否和此信号有关,故求助各位,此电压对地阻值正常,断开去pch的那一路,有1.3v电压,但是故障不变,应该是PCH那一路保护了,但查询点位图,此电压到了只到pch,未去往其它地方,排除bios 、内存。

网友:
不通用吧内存都不一样..............

网友:
讲讲这个卡是怎么飞线的 我也有一样的卡

网友:
点位图有没 ?

网友:
内存供电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