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开机掉电

楼主(2019-07-31):
联想E450C开机时电流0.5-6之间,三秒左右就断电了,我拆了内存好像还在报警,没有掉电。望大师们指点一下。本人有些菜。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把独显供电断开试试,这个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根据你描述的

网友: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不装电池肯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