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000U 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 (实际不充电)已解决

楼主(2019-07-31):
机器型号:Y5000U
板料:X507UBR
故障:不充电(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
1、此机器比较新,生产日期是2018年9月,由于销售人员拆下加固态硬盘后,内存盖螺丝上错(长螺丝),导致螺丝压到了主板线路,销售人员发现太长后调回原螺丝(短的),当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用了两天后,电池电量耗尽,不插电源不能开机,客户那回来,我们直接送售后保修,售后打电话来说,人为的不保,(内存盖螺丝过长压到了主板),后来机器就到了我手上,拆机一看确实内存盖螺丝压到了线路漏了点铜出来,把白色的漆用小刀刮开发现压到两条线,仔细观察线路并没有断线,只是表面掉漆了,一条粗的是3.3V,另外一条是进CPU的,为了确定这两条线到底有没有断,从过线孔开始测量到终端电阻确实没有断线,此时排除这两条线导致不能充电的可能性!

2,开始分析这台比较新的机器不充电的原因,首先我们换了一个新的电池来试过,故障是一样不能充电的,单独电源和单独电池都能开机的,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 正在充电”,有实时电量显示,电量实际上没有增加,排除电池故障引起,接着在华硕官方下了个BIOS来更新,故障依旧,因为机器较新肯定先软后硬排查法,BIOS刷了,软的无非就是EC芯片是否内置程序了,EC芯片是IT8995E-128,这个芯片曾经在另外一台华硕机器遇到过,当时换了个全新芯片完全不能触发,后来买了个剪板的搞定,以为是带程序的,所以这次直接订了个剪板的,换了以后待机电感发热,仔细观察EC是否有焊锡,装反,确定没有,判定此EC是坏的。后来找供货商理论,他说他出了很多全新的都不用程序,叫我那了个全新的来试一下,果然可以开机,说明此芯片并不带程序,上一台机器全新的芯片估计是打磨的。回归正题,EC换了后依然不能充电,排除程序及ec芯片导致。

3、首先就是查电池接口8、9脚BAT_CON有11.8V电压,7脚NC空,6脚BAT_EN#接地(这个机子有个螺丝位一半是接地一半是连接BAT_EN#,在其它机器上这个螺丝拧紧就是BAT_EN#接地了,但实测这个机型不上螺丝它也是对地的因为BAT_EN#端有个接近0欧电阻已经接地,在这台机子上这个螺丝不上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在其它机器上如果这个螺丝不上紧可导致不触发,不充电现象)因为开启已经是接地了,所以我这台排除螺丝没上拧紧导致。3脚nc空,1、2接地,5脚和4脚分别是SMB0_DAT_BAT ,SMB0_DAT_CLK电池通信总线,两脚电压3.2V,有波形,和EC的87,88脚相连,看到旁边还连着排阻472惯性的直接更换,无效!修到这里因要外出,停了2天。

4,回来后点了根香烟对着故障板继续琢磨,这机器太新,论坛上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又没图纸,又没点位图,本身充电电路就维修就复杂,找了两天才找到一个网友哪里花高价钱买来了点位图,没有电路图,真是一波三折呀,充电电路条件真是多呀,需要检测的地方也多,果断测量
BQ-24780S充电芯片条件,BQ-24780S芯片是新一代的,论坛上关于这个芯片维修经验还是比较少,下了个芯片的PDF手册慢慢对比:
1脚,ACN 18.8V 正常
2脚,ACP 18.8V 正常
3脚,CMSRL 18.8V正常
4脚,ACDRV 23.7V 正常
5脚,ACOK 5.4V 正常
6脚,ACDET 2.57V 正常
8脚
9脚
10脚 prochot 5V 正常
11脚 SDA 3.2V正常
12脚SCL 3.2 V正常
13脚 CMPIN 0.5V
14脚cmpout 5.97V 正常
15脚batpres 0.0 正常
16脚tbstat 3.3V 正常
17脚batsrl 11.1V正常
18脚batdrv 11.1V正常
19脚SRN 11.1V正常
20脚SRN 11.1V正常
21脚ilim 1.2V正常
22脚 GND
23脚LODRV 无电压       异常!
24脚REGN 5.9V 正常
25脚bast 17V正常
26脚hidrv 11.1V正常
27脚phase 8.5V 正常
28脚VCC 18V 正常

故障点找到了LODRV无输出,23脚是低端mos驱动信号输出控制PQH8901下管,测量充电上下管阻值正常,示波器测量PL8901电感前端无波,测量高端管的P_CHG_HG(芯片26脚HIDRV控制)有11.1V,不管了直接更换上下管,打波形还是无波,更换全新充电芯片,故障依旧,在充电芯片上死磕又换了个板上拆下来的,还是一样,就是不出LODRV,无奈,很无奈,感觉条件都满足了,该换的的也都换了,怎么就是不出LODRV信号呢,点了根烟打开手机找朋友求助,朋友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还放了句话,不要老在芯片上死磕,找找芯片外围电路,香烟燃尽,拿起万用表开干,测了一圈也没发现明显异常,打开点位图又研究了一遍,忽然想到SRN和SRP这两个电流检测脚,刚刚测了一遍SRN和SRP充电芯片端都有11.8V,电阻另外一端也都有11.8V,心想电压都那么标准没有一点偏差,这两个电阻应该没有变质吧,不管了,断电万能表打欧姆档,测19脚SRP电阻阻值273欧,20脚SRP电阻阻值10欧,我靠,SRP电阻阻值偏大了,电阻标识X10,在料板上找到更换,电流一路高升到2.4几安,测LODRV出来了,打PL8901电感波形完美的出现在屏幕上了。这两个电流检测精密电阻在大电流上工作,故障率还是挺高的,我这个机子生产日期目前都还没到一年,就挂了,以后遇到(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 ) 优先检测下两个电阻,不要只测电压,要测电阻阻值!完

 会员1211015100鑫豆2024-7-15 10:33
 会员1333385100鑫豆2024-7-11 18:54
 会员380019100鑫豆2024-6-28 10:00
 会员205096100鑫豆2024-6-24 16:07
 会员1270254100鑫豆2024-6-19 18:06

网友:
发帖不容易,各位支持一下

网友:
要是没电路图及点位图,真的无法修.

网友:
感受好厉害呀 ……  借鉴学习了。

网友:
有耐心  还能抓一手好波                   佩服

网友:
这个确实不易,谢谢分享!修好了就牛,这么新的机!

网友:
思路不错,没图纸这机子真要放弃

网友:
对你的膜拜之心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我去   波波大战不充电啊

网友:
阴沟里翻船?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维修之路 一波多折啊

网友:
细心+耐心。。。。。。。。换我可能就修不好了,现在修机没那么多时间折腾

网友:
那个,我想要x455lj图,你们谁有

网友:
一波老司机操作

网友:
就是喜欢人为弄坏的机子  他们不弄坏   我没都没钱收

网友:
非常厉害,而且分析很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来自民间的大仙吗   太厉害了吧

网友:
这个是精华啊!思路清晰啊!

网友:
刚好又巩固了24780S的工作条件,非常感谢

网友:
我记得帖子 黄分析过这个 我看看

网友:
学习了    技术 过硬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换我就没有这耐心了。

网友:
好牛    在实地 学习过?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耐心真厉害,感谢分享经验,对BQ24780S的理解又加深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还有耐心,真是厉害

网友A:
上次也修一个这个芯片的机子,不充电,最后没搞定退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当时也没测这个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修一个这个芯片的机子,不充电,最后没搞定退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当时也没测这 ...

就是这个电阻坏

网友:
电阻变大导致的充电芯片不出lod 不错

网友:
电流检测小电阻坏,感觉比较少

网友:
修的好细心 电阻阻值变大电压正常 确实会误导

网友:
楼主,你能修好这个机器,真的很了不起啊!你的耐心可佳啊!没有耐心是修不好这样的机器的。

网友(2020-06-10):
昨天修一个华硕X450ld也是这块的问题,本来是进水了,电流检测信号都断线了,然后飞线接上就好了,装起来后发现插上可调电源有轻微短路,c.c灯一闪一闪的,没有大电流,查了好久,最后换了SRN和SRP电阻好了,真的是神奇

网友:
厉害厉害  一目了然

网友:
技术帝,分析步步到位。

网友:
太有用了,感谢

网友:
没有想到啊

网友(2025-01-20):
确实难搞,谢谢分享

网友:
要注意 那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