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70触发亮机第一个画面掉电

楼主(2019-07-31):
如标题,但进入BIOS又不会,屏蔽独显还是一样。坛友们帮我分析一下嘛!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A:
你以为是神呢,基本的检测数据,采取哪些有效方法,以及结果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是神呢,基本的检测数据,采取哪些有效方法,以及结果什么的

...................................

网友:
看看开关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好的硬盘试试吧 有些机器认不到硬盘会自动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