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 不认电池,求救。

楼主(2019-07-31):
  华硕fx63v不识别电池,维修的经历是本子进水了,测到显卡供电短路,烧鸡后显卡烫手,果断放弃,tb上找了个自认为靠谱的卖家,主板交换了下,到手后噩耗从此开始。到手的板子观察了下,也是进水后维修好的良品,bios动过,充电部分也有焊接过的痕迹。接上原机的电池,bios里边和系统里都显示电量100%,就是不能放点和充电。(电量100也不存在充电了)。怀疑板子有问题,把板子和电池一起发给了卖家,卖家经过测试告知我的电池坏了,人家自己的电池就正常。那就买电池更换吧,电池卖家首先询问了我的故障现象,告诉我他们家的电池如果卖给换过主板的,都用不了,会退货的,还不愿意卖给我。再三交涉终于电池到手,接上就傻眼了,直接不识别,bios也显示电量0%。电池看起来和原装的比字体清晰,做工规矩,卖家说这款现在还没代用电池,都是原装的。
请教老师们,有没碰到过这个问题,指导一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碰上无良卖家了,这种坑逼,专门坑人,所谓的交换,就是把板子往死里修,骗一个是一个,运气好,碰上客户,小问题拿去交换,瞎整好了,白赚几百,上千块,运气不好,碰上同行,修不好也不亏,就说板子没了,要么发张大修过的回来,上次就碰上一个华硕交换的坑逼,坑了我一张飞行堡垒的主板,原来那个主板MOS管击穿CPU短路了。开始说得非常清楚CPU烧了,他说可以交换,发去交换,又说交换不了,还不还我主板,你和他要主板他就爱理不理,没办法一直投诉,后来发回来一看把CPU,桥,主板上的芯片都修得一塌糊涂,拿到手上一看板子都被BGA烤的腊黄的,就像一张料板了,想在交换是没办法了,后来直接和客户商量买了一张板2100,这些坑逼!还好客户是单位上班的,有报销,好说话,从此在也不敢交换了!这种交换主板的事情,你申诉平台也只是让你们协商,这些王八蛋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才敢这么肆无忌惮!专门骗人

网友B:
卖家坑你没商量吧,实在不行你也如法炮制算了。

网友:
所谓交换,全新交换,基本就是坑,以前被坑过二次,苹果A1278老机,能进系统只是不定时死机掉电,问好了交换300元还说交换回全新的现货,发给他,半个月没动静,催了几次后,说:你这板修的,要加钱,500才能换出来(整机市场价才1000元左右),当然不肯了,而且是先问好说好的价,直接说:不换了,退板回来给我,然后他说,既然都发来了,要不帮问下售后,便宜点点交换了行不?我说我最多就出350元,多一分都不会接受,又过了几天没动静,又催他退板,他说问过售后客服了,同意便宜点换,400元可以,我直接说不换了,请退板给我吧,又过了一星期左右,终于退回了板,白花了几十元快递费,再一看:主板贴纸还是我发给他时原主板上的,但是:CPU明明是P8700的,退回来的变成P7550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我骂了他二天,真的是二天,他居然没拉黑我,还给我说:其实那板都帮我换出来了,可我硬不肯加钱,要退板,都换了哪里还有原板呢,只能退个废板换下贴纸给我交差。。。。。。前后花了一个月时间,白花了几十元,加无数时间精力,把一个能开机能进系统的板换成了一个垃圾废料。。。这就是淘宝的:主板交换!!

网友:
发个现在主板的高清图,原厂交换主板才750,某宝都是大坑,华硕的政策还是比较良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碰上无良卖家了,这种坑逼,专门坑人,所谓的交换,就是把板子往死里修,骗一个是一个,运气好,碰上客 ...

交换我都不做了

网友:
如果大家都单购,不交换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论坛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还侥幸……

网友:
换个充电ic试试   查下电池的插入检测信号  和充电检流电阻

网友:
按部就班查查信号

网友:
基本上是直接买的,坏的料板还能挂闲鱼卖,我的一般是游戏本主板。

网友:
交换对自己客户都不负责,你TB私下发个主板给卖家,又没走交易流程,对方爱怎么就怎么样了,这是你个人行为,与TB无关的。。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说购买,价格就这样,爱换不换,自己考虑。

网友:
现在什么年代了,还相信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坑你没商量吧,实在不行你也如法炮制算了。

冤冤相报何时了

网友:
交换板子的话  最好还是拿到信誉好的一家   我也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

网友:
修得痛苦, 結果是什麼呢 .

网友:
怎麼會有換過主板, 電池不能用這說法呢.

网友(2024-03-21):
卧槽,这么坑,不曝光一下卖家吗,让大家闭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