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WD500 检修

楼主(2019-07-31):
电路图,只能看使用的IC,主控CM6800UX,待机TNY278PN,过流保护AS339P-E1,电源检测WT751002.
故障现象:有待机+5VSB,但主电源不启动。
测CM6800UX,电压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73  3.65    0     3.89   2.85   3.3  3.3  3.3    0     0      3.3    3.28     15.21     3.3     2.71     2.83
由于14脚基准电压应7.5V,实测才3.3V,判断CM6800UX坏,同时还检测到主电源Q102,Q103二个开关管坏,R107坏,电流检测电阻R114坏,R114到CM6800UX      9脚的电阻也坏,还有主电源激励管Q107也坏。
换新后,正常,估计是主控CM6800UX有问题造成的,但由于电流检测电阻R114及这个电阻上端到主控CM6800UX    9脚的电阻烧的看不清楚,不知它的阻值,我现在装上的是R114用0.47欧,R114上端到CM6800UX   9脚电阻用571欧。
请知这二个电阻阻值的同行告知,谢了,这个电路图只是个参考

网友:
R114可以用0.47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