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WD500 烧坏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9-08-01):
维修时参考图中R114    R115阻值不知多少?请告知,谢了,R115是到CM6800UX   9脚

网友A:
R114常用0.24,0.33,0.47的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14常用0.24,0.33,0.47的都可以...........

取样电阻的大小决定了保护电流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最大输出功率,本电源可输出功率500W,不可能0.24欧,0.47欧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阻的大小决定了保护电流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最大输出功率,本电源可输出功率500W,不可能0.24欧,0. ...

都能用是从维修角度讲的,.......先修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