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 S6-1060 MS-1W0V1 VER:1.2显卡板求助

楼主(2019-08-01):
未来人类  S6-1060    MS-1W0V1  VER:1.2显卡板求助     箭头指的这个8脚芯片烧糊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代码
有修到的朋友帮忙看下    谢谢

H55
改一个电路算了。。飞线 外接个 料版砍一节。估计是1.5或者1.8V

网友A:
买一片一模一样的回来就知道了  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网友B:
应该是转换电压什么的把!!!!!!!!

网友:
问下大神,这个小板供电没有是哪里问题哦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V星游戏本显卡板,就是不认显卡,显卡一点温度也没有不工作,不出供电,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去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V星游戏本显卡板,就是不认显卡,显卡一点温度也没有不工作,不出供电,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 ...

这个芯片不出供电     其他电感都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V星游戏本显卡板,就是不认显卡,显卡一点温度也没有不工作,不出供电,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 ...

外接个1.8V开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V星游戏本显卡板,就是不认显卡,显卡一点温度也没有不工作,不出供电,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 ...

可以帮我看下这个芯片的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转换电压什么的把!!!!!!!!

应该是1.8V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片一模一样的回来就知道了  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没货

网友:
拆了再说看有没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V星游戏本显卡板,就是不认显卡,显卡一点温度也没有不工作,不出供电,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 ...

可以帮楼主看下 显卡上的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帮楼主看下 显卡上的芯片型号

机器已经拿走了,本来想换个显卡试试呢,谁知道2000多这玩意

网友:
V星主板上的USB供电那8脚芯片可能能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帮楼主看下 显卡上的芯片型号

显卡板已修好    刚好修到一台华硕JX55JX主板上有这种芯片    测引脚定义一样    装上OK

网友E:
机器显卡板已搞好  在华硕X550JX 上看到有这样的芯片   芯片是MP216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显卡板已搞好  在华硕X550JX 上看到有这样的芯片   芯片是MP2161

引脚定义图     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F:
这显卡应好贵吧,也能收蛮高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显卡应好贵吧,也能收蛮高的价格。。

两千多

网友:
1070 2700元 才买的 客户升级的

网友:
很幸运能扎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V星游戏本显卡板,就是不认显卡,显卡一点温度也没有不工作,不出供电,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 ...

我昨天才修了一个msi游戏本,不开机。显卡没有供电,我这个本是显卡供电19V,是经过一个P管转换来的,就是在显卡插槽的旁边,我直接短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