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1LX 有一会屏幕就不显示了就只有电源灯亮

楼主(2019-08-01):
K501LX  有一会屏幕就不显示了就只有电源灯亮   咋修呀 谁有思路

网友:
看下屏幕不显示是什么 是暗屏不   具体要先分析下   先确定是屏问题 还是主板导致的用一会就黑屏

网友:
先拆开看一下主板,裸机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