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WiFi坏导致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01):
  【故障机型】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顾客说用一段时间就会显示温度过高,摄像头位置特别热。

  【维修过程】机器到手首先测试顾客描述故障确实跟顾客描述的故障一致。

  把机器拆开上可调电源触发发现机器最高电流上到了2a多,明显不正常(正常电流是1.5A左右)把主板拆下熏上松香,进行单板开机发现WIFI发烫。

  这种情况是WIFI芯片本身坏了 ,拆下WIFI芯片。

  重新进行单板上电,电流正常,重新更换WIFI。

  更换后开机WIFI为灰WIFI(因为6S之后WIFI是跟硬盘绑定的换完需要拆下硬盘解绑)这种情况判断wifi有没有上好,需要进去关于本机查看无线局域网地址,如果地址读取正常,证明WIFI芯片就装好了。

  既然WIFI地址正常,接下来只需把硬盘拆下,用测试架解绑WIFI重新装回就可以了,把硬盘拆下。

  拆下后把硬盘上硬盘测试架解绑WIFI。

  解绑完 之后重新装回硬盘。

  装机测试机器电流正常不再发烫,WIFI功能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电脑端下载,手机号注册

网友:
用万隆还是精诚的纠结中

网友:
现在的手机就是麻烦啊,各种各样的加密绑定···········设备成本越来越高·········

网友:
这个简单啊,不过也学到东西了,手机没怎么搞过

网友:
解绑真麻烦,考验手工上!!

网友:
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良好的手工上的。楼主理论手工都好,修起来更是得心应手。

网友:
我就是手工太垃圾了,一样的故障一样的处理手法,结果拆硬盘解绑把硬盘干读不到数据了

换了个硬盘才搞定

网友:
挂骨大法呀

网友:
思路清晰,果然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