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E1-451板号:12276-1不认电池维修

楼主(2019-08-01):
同行的acerE1-451,板号:12276-1不认电池,电池换过了还是一个红叉,拆机测量BAT_SDA BAT_SCL 阻值正常,插电池测量BAT_IN#有2.1V,BAT_IN#是低电平有效,插电池不该为高

追查来源是通过R2775上拉的,直接去EC,EC是带程序的,又没有809H没法刷EC程序,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别的机型帖子是把电池接口那排阻换掉
就好了,笔记本废板上没找到330的排阻,还是华硕台板给力,从台板拆了个换上故障还是一样,BAT_in#还连着一个稳压二极管PD3902,直接换掉,然而并没卵用。之前也没修过这问题,一共给100块钱也不想搞,先扔那自己的机器先修好。

临下班没事做,忽然想到是不是上拉电阻问题,量了下R2775有100K正常,找个100k电阻换上还是不行,但是再次测量BAI_IN#插电池为3.3V不是2.1V了,电阻换大一点试试,找个200K电阻换上,把电池插上测量BAT_IN#为低了,按开关也能开机了,接着把客户以前的电池换上又开不了,再换上新电池也是开不了,再测BAT_IN#又回到高电平了,奶奶个腿的,晚上还得听船长讲课再换个200K电阻试试,用新电池开 没问题。

这次没敢用老电池开机,老电池应该坏了,新电池测试了一天也没问题,充电放电都正常

网友A:
难道这问题就是最后换个电子就好了?    能精确到一个电阻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B:
什么EC带程序?还非得809H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EC带程序?还非得809H来刷

忘了反正带程序的      ,809F有扩展板?

网友:
代还出真知!

网友C:
貌似这个板的EC没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个板的EC没程序。。。

有,你们这些人呢,我搞好就行了,你们遇到可以直接秒杀了  在这纠结这问题,真是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问题就是最后换个电子就好了?    能精确到一个电阻   厉害了我的哥

只能说你修笔记本还需要再接再厉啊,哈哈

网友D:
没搞明白这个电阻为什么会导致插入电池时BAT_IN#为高,感觉这个问题应该是EC导致的……

网友E:
开机后,这个bat in#为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后,这个bat in#为低了吗

插电池要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明白这个电阻为什么会导致插入电池时BAT_IN#为高,感觉这个问题应该是EC导致的……

不管他,能好就行

网友F: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还是EC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还是EC有问题啊!

不知道  反正没返修

网友:
这种修起来就厉害呀电池这块我很吃力

网友:
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还是EC有问题啊

网友:
换了200k怎么样

网友:
理论电流值减一半

网友:
有什么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