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流表坏了能修吗?空载(没接任何电脑机器)的情况下电压乱跳!!

楼主(2019-08-01):
可调电流表坏了能修吗?空载(没接任何电脑机器)的情况下电压乱跳!!!而且电压最高只能调到14v,我的是30v的电流表。

电压乱跳,一会14v  一会12v 一会儿10v,有知道是哪里出问题的吗?还是逼我直接换新的电流表

网友A:
通病。电位器坏了。换掉就好。2元一个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124767&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以前我换过,电位器的型号不一样,先拆开看看

网友:
电位器坏了!!!买了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位器坏了,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位器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   我用了10年了  有感情了  买了个新的 发了4个电位器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电位器坏了。换掉就好。2元一个

谢谢你,今天换上电位器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
谢谢你,今天换上电位器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124767&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 ...

谢谢你,今天换上电位器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
怎麼我換了電位器也不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