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功、功率、电荷、电压、电阻率常用计算公式大全,电工必备

楼主(2019-08-01):
电工常用单位与公式都在这里,你记得几个?快来盘点下!

电功
表示电流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某一电路,电场力所做的功。电能转化成多种其他形式能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电流做功的过程,有多少电能发生了转化就说电流做了多少功,即电功是多少。电流做功的多少跟电流的大小、电压的高低、通电时间长短都有关系。加在用电器上的电压越高、通过的电流越大、通电时间越长,电流做功越多。
W表示功,功的单位是:焦耳(J)
W=Pt
P---功率(单位:瓦w)
t---时间(单位:秒s)
W=UIt
U---电压(单位:伏V)
I---电流(单位:安A)
t---时间(单位:秒s)
W=I^2Rt
I---电流(单位:安A)
R---电阻(单位:欧Ω)
t---时间(单位:秒s)
W=U^2/R×t
U---电压(单位:伏V)
R---电阻(单位:欧Ω)
t---时间(单位:秒s)
几种常见物体的电功:
①通过手电筒灯泡的电流,每秒钟所做的功大约是1J。
②通过普通电灯泡的电流,每秒钟做的功一般是几十焦。
③通过洗衣机中电动机的电流,每秒钟做的功是200J左右。
功率
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的多少,即功率是描述做功快慢的物理量。功的数量一定,时间越短,功率值就越大。
P表示功率,功率单位是:瓦特(W)
P=W/t
W---电功(单位:焦j或千瓦时kWh)
t---时间(单位:秒s)
P=UI
U---电压(单位:伏V)
I---电流(单位:安A)
P=U^2/R(只能用于纯电阻电路)
U---电压(单位:伏V)
R---电阻(单位:欧Ω)
P=I^2R(只能用于纯电阻电路)
I---电流(单位:安A)
R---电阻(单位:欧Ω)
电荷
指物体或构成物体的质点所带电的量,是物体或系统中元电荷的代数和。
Q表示电荷,电荷的单位是:库仑(C)

电流
指电荷的定向移动。
I表示电流,电流的单位是:安培(A)
1安培定义为:在真空中相距为1米的两根无限长平行直导线,通以相等的恒定电流,当每米导线上所受作用力为2×10-7 N时,各导线上的电流为1安培。初级学习中1安培的定义为1秒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为1库仑,即:1安培=1库仑/秒。
一些常见的电流:
电子手表1.5μA至2μA,白炽灯泡200mA,手机100mA,空调5A至10A,高压电200A,闪电20000A至200000A。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矢量是描述电路中某点电流强弱和流动方向的物理量。其大小等于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单位面积的电量,方向向量为单位面积相应截面的法向量,指向由正电荷通过此截面的指向确定。
J表示电流密度,电流的单位是:安培/方米A/㎡
电压
电压也称作电势差或电位差,是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一样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其大小等于单位正电荷因受电场力作用从A点移动到B点所做的功,电压的方向规定为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的方向。电压的国际单位制为伏特(V,简称伏),常用的单位还有毫伏(mV)、微伏(μV)、千伏(kV)等。
电压在国际单位制中的主单位是伏特(V),简称伏,用符号V表示。1伏特等于对每1库仑的电荷做了1焦耳的功,即1 V = 1 J/C。强电压常用千伏(kV)为单位,弱小电压的单位可以用毫伏(mV)微伏(μv)。

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
1kV=1000V
1V=1000mV
1mV=1000μv

U表示电压,电压单位是:伏特(V)
U=IR
I---电流(单位:安A)
R---电阻(单位:欧Ω)
U=P/I
P---功率(单位:瓦w)
I---电流(单位:安A)
U=IρL/S
I---电流(单位:安A)
ρ---电阻率(单位:欧姆·米Ω·m)
L---物体长度(单位:米m)
S---物体的截面面积(单位:平方米㎡)
电阻
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
电阻单位之间的换算:1KΩ=1000Ω
R表示电阻,电阻的单位是:欧姆(Ω)
R=U/I
U---电压(单位:伏V)
I---电流(单位:安A)
R=ρL/S
ρ---电阻率(单位:欧姆·米Ω·m)
L---物体长度(单位:米m)
S---物体的截面面积(单位:平方米㎡)
电导
表示某一种导体传输电流能力强弱程度。
G表示物体的电导,电导的单位是:西门子(S)或者欧姆(Ω)
G=1/R
R---电阻(单位:欧Ω)
G=I/U
I---电流(单位:安A)
U---电压(单位:伏V)
电阻率
电阻率是用来表示各种物质电阻特点的物理量。某种物质所制成的原件(常温下20°C)的电阻与横截面积的乘积与长度的比值叫做这种物质的电阻率。电阻率与导体的长度、横截面积等原因无关,是导体材料本身的电学性质,由导体的材料决定,且与温度有关。
ρ表示电阻率,电阻率单位是:欧姆·米(Ω·m)
ρ=1/κ
κ---电阻率(单位:西门子/米S/m)
ρ=RS/L
S---横截面积(单位:平方米㎡)
R---电阻(单位:欧Ω)
L---导线的长度(单位:米m)
ρ=E/J
E---电场强度(单位:牛/库N/C)
J---电流密度(单位:安/平方米A/㎡)
ρ=ρo (1+at)
ρo---0℃时的电阻率(单位:欧姆·米Ω·m)
t---摄氏温度(单位:摄氏度)
a---电阻率温度系数
电导率
是用来描述物质中电荷流动难易程度的参数。在公式中,电导率用希腊字母κ来表示。电导率σ的标准单位是西门子/米(简写做S/m),为电阻率ρ的倒数,即σ=1/ρ
ρ---电阻率(单位:欧姆·米Ω·m)
当1安培(1 A)电流通过物体的横截面并存在1伏特(1 V)电压时,物体的电导就是1 S。西门子实际上等效于1安培/伏特。如果σ是电导(单位西门子),I是电流(单位安培),E是电压(单位伏特),则:σ = I/E
电抗
相似于直流电路中电阻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在交流电路中,电容及电感也会对电流起阻碍作用,称作电抗,其计量单位也叫做欧姆。电抗随着交流电路频率而变化,并引起电路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变化。
X表示电抗,电抗的单位是:欧姆(Ω)
X=XLXc
XL---电路的感抗
Xc---电路的容抗
感抗
一般是因为电路中存在电感电路(如线圈)由此产生的变化的电磁场,会产生相应的阻碍电流流动的电动力。电流变化越大,即电路频率越大,感抗越大;感抗会引起电流与电压之间的相位差。
XL 表示感抗,单位为欧姆(Ω)。
XL=ωL
ω---角频率(单位:弧度/每秒rad/s)
L---电感(单位:亨利H)
XL=2πfL
f---频率(单位:赫兹Hz)
L---电感(单位:亨利H)
容抗
交流电频率越高,容抗越小,即电容的阻碍作用越小。容抗同样会引起电流与电容两端电压的相位差。
容抗用Xc表示
Xc=1/(ωC)
ω---角频率(单位:弧度/每秒rad/s)
C---电容(单位:法拉F)
Xc=1/(2πfC)
f---频率(单位:赫兹Hz)
C---电容(单位:法拉F)
角频率
角频率,也称圆频率,表示单位时间内变化的相角弧度值。角频率是描述物体振动快慢的物理量,与振动系统的固有属性有关。在国际单位制中,角频率的单位是弧度/秒(rad/s)。每个物体都有由它本身性质决定的与振幅无关的频率,叫做固有角频率。角频率数值上等于谐振动系统中旋转矢量的转动的角速度。
在简谐振动中,频率的2π倍叫角频率。ω表示角频率,角频率单位是:弧度/每秒(rad/s)
ω=2πf=2π/T
f---频率(单位:赫兹H)
T---周期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