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570C 用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9-08-01):
一台E570C 用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插上适配器 公共点没电 这机保护隔离电路不同,采用PWM方式输出B+ 量了芯片的供电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 没思路了  希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是隔离保护没有过。重点查查EC那块看看。

网友:
后盖小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隔离保护没有过。重点查查EC那块看看。

EC 换过了 请问具体查ec的那些信号

网友:
这个会引起不过保护隔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