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13IKB重启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9-08-01):
一台联想710s-13IKB的笔记本,版号是LS711 MB 16817-1,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后,联想LOGO是正常的,但是进到锁屏界面的时候就花屏,待机状态下会是白屏,屏和屏线都换过了,症状一样,哪位大神能给支个招,帮忙看看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非常的建议你刷个bios  放在以前的电脑 第一个考虑显卡 现在的考虑bios

网友A:
先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看看是不是独立显卡芯片的 如果是的花 不装独立显卡驱动看看正常不。把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分别禁用看下 。我昨天就遇到一台花屏的 是集成显卡问题的 。把集成显卡禁用就不花屏 最后给客户报换板载CPU芯片 。

网友:
少年,换显卡驱动,也许会有惊喜哦!

网友:
排除屏线 和屏的问题,多半就是半载CPU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我好像看到过类似的故障说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看看是不是独立显卡芯片的 如果是的花 不装独立显卡驱动看看正常不。把独立显卡和集成 ...

我想问下报价还cpu芯片,是你禁用集显后直接给客户还是真的要换cpu?

网友:
拆外设试试,有惊喜哟!

网友:
显卡有可能

网友:
这机器很挑屏的

网友:
外界可以吗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一台,和楼主的描述一模一样!换过屏、屏线,因为自己卖二手本,这种机器很多,换过上半身还是闪屏,因此毛病出在主板上。现在就怀疑板载内存坏了

网友:
BIOS刷过没用

网友:
进PE里面是什么状态

网友:
13楼写的很清楚了,找到禁用板载显存的办法试试吧

网友: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小白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不打驱动 看一下 。。。

网友:
先按4楼说的搞搞,  然后官网驱动  BIOS  在考虑其他

网友:
找个pe u盘里面有检测内存条的工具,检测一下内存

网友:
如果内存有问题进pe会进不去的吧

网友(2019-09-12):
可能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