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 win8 黑屏

楼主(2019-08-01):
win7 没事。win 8 改上驱动就黑屏,有没遇到的
win7

网友:
win7正常吗?

网友:
WIN 10 现在 还有用8 的?

网友:
W7正常 W8不正常 重点查系统驱动问题 可以换个W10试试

网友:
建议下官网驱动

网友:
安装纯净版的就可以了,已试

网友:
就是一步一步的安装版本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