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B75M-D3V双5V电路问题,哪来的4.9V

楼主(2019-08-01):
主板不开机,经查待机无双5V。继续查发现待机Q58的1脚始终为高电平4.9V,查Q71的3脚Q49的G极均为0V,故摘去Q58,测1脚焊盘还是4.9V。
查R389一端0V一端4.9V。断电测得Q71的3脚与Q58的1脚之间的电阻为21.92K正常。查Q58的1脚对地30.38K。至此晕菜
怀疑主板层间漏电,不知是否可能,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这种最好修。也最容易修了。拆掉个PEN 连接的一个二极管就好了。我修过几十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好修。也最容易修了。拆掉个PEN 连接的一个二极管就好了。我修过几十片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摘去D7,去掉保护吗?
看着这保护电路也好像有点多余呢。

网友:
谢谢!
摘去D7后问题暂时解决,但是保护电路并未查出坏件,只好这样交差了。
谢谢!@电脑士理

网友:
真是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