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PP_VDD_BOOT升压电容坏导致短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8-01):
机器型号:iPhone7P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漏电400MA

故障分析:接电漏电大部分故障都是出现在主供电线路上。

维修过程:测量主供电和电池供电对地值都是正常的,接电用手去摸主板感觉音频芯片处发烫严重,熏上松香找到发热的芯片u2301。

拆下后接电主板不漏电,重新更换u2301芯片,上电测试接电故障依然存在,看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拆芯片测量焊盘的对地值,发现B3与B4脚对地此脚是VDD_BOST,用4V电压单独烧此路供电,发现C2304电容上的松香熔化,拆掉此电容测试对地值恢复正常,装回u2301。

维修结果:接电漏电故障修复,触发正常开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好啊,故障不是太复杂~~~还好不用走那么多弯弯路路~~

网友:
问题虽小,但确定故障点不易啊,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这问题比较常见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查故障点是关键

网友:
烧鸡大法好呀

网友:
重点是屏幕妹子  哈哈

网友:
学习了是供电导致的?

网友:
学习了技术很好,涨知识了  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老司机开车果然稳当

网友:
一般,大电感是不能拆吧

网友:
松香大法好

网友:
不错啊,当然我说的是妹纸跟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