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10s-13isk,版号是LS710

楼主(2019-08-01):
版号是LS710 MB 15238-1   开机的时候只有一个风扇转,另外一个风扇不转,什么情况,开机瞬间也只有一个风扇,只有FAN1风扇转,FAN2风扇进系统也不转。。。。求图纸

网友(2019-09-01):
兄弟,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解决,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9-10-14):
这款机器屏线容易松,电流0.5左右就亮了

网友: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外接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