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万用表测量二极体值结果对比

楼主(2019-08-01):
日常维修中,不管是修手机还是修电脑,都离不开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二极体值,可以方便的判断电路是否短路、断路
习惯上说的对地打阻值,或者对地测数值,最准确的应该叫做二极体值。这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原理是测量接地点到测试点的压降值。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把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然后红色表笔接地黑色表笔接被测点。然后看万用表上的读数即可。二极体测试法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测试方法,二极体值的叫法,是台湾的叫法,在大陆也并无具体的称呼,由于在指针表时代,这个档,只能测对地电阻,所以,老的叫法是对地打阻值,我们目前维修,普遍使用数字表,那么使用二极管档,既反映电阻,也反映压降。因为不好找具体的词来定义,日常维修中提到的对地阻值,对地数值、接口的数值、二极体值,均是同一个含义,因为这个不等同于电阻,虽然有的数字万用表上可以看到单位伏(V),但是在日常中,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都直接说数字,不说单位

在日常维修中,经常有新手因为测量的值与别人给的参考值不一样而苦恼
为此,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组织了一次二极体值测量对比
本次测试,搜罗了迅维培训老师和迅维快修工程师的共计14款不同型号的万用表
特别鸣谢参与演出的ta们:
摄影:魅族16th
导演:迅维网v月饼
主演:iPhoneX主板、胜利VC890D、胜利VC97(老款)、胜利VC97(新款)、优利德UT70D、福禄克FLUKE 101、福禄克FLUKE 115C、福禄克FLUKE 15B、福禄克FLUKE 187、福禄克FLUKE 287、米尼帕MINIPA ET-2600、三和SANWA PC510、日置HIOKI DT4282、滨江BM822A、安捷伦Agilent 34401A

开始测试,本次测试采用iPhoneX主板,分别测量三个位置:电池接口正极、CPU核心供电、暂存供电
对应位置为:

测试中

最后附上测试结果,从结果看出,电池正极差距不大,但是暂存供电和核心供电,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大家在维修中,最好是固定一款万用表(同一个品牌都不行),否则,测到的值,仅仅只能是参考而已。

测试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5NzE2NTc2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会员1232216300鑫豆2024-2-16 16:08
 会员1388782300鑫豆2023-10-17 23:46
 会员1261907300鑫豆2023-10-16 13:32
 会员12867062元2023-3-6 23:03
 会员13259952元2023-2-12 14:32

网友:
我的沙发,我最喜欢这种对比测评了。

网友:
差距这么大啊?

网友:
哪个准呢?

网友A:
我不会看怎么使用  有免费教程学习吗

网友:
表的测量电流不同,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自然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看怎么使用  有免费教程学习吗

红表笔接地,黑接被测点,可以报名学习哦。客服qq微信 981775188

网友:
只要不为无穷大,不为零,基本算正常吧,差别也不大

网友:
最佳“电子”主角 -----还请导演 隆重介绍下....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正向测试电流(流过管体)不同压降也是不一样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的是电压值(mv/0.xxxV),电压准确性基本没有多大出入,唯一的不同就是测试电流不同,测试电流大一些的表更容易发现问题,有很多二极管不良随着测试电流的加大基本开路,数字表测试电流一般在1ma左右(福禄克的也有500ua的)还是很难发现的,
相反指针表的X1档更可靠(供电1.5v的必须在中值偏右),这就是测试电流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正向测试电流(流过管体)不同压降也是不一样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 ...

老司机 我还在用指针表,47很好用

网友:
要求高的可以找一块OK板对比测量,这样最准确

网友:
越小越精准吗

网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网友D:
第一个不准 ,别的万能表都有纸 ,只有第一个无穷大

网友E:
个人习惯吧,修开关电源时测量肖基特二极管,一般5A内的管(例如SR5200)低于200读数的我都直接不用,因为长时间使用后温升会让读数变得更低,导致电源稳定性不好。

网友:
UT890C的表怎么样,没测试

网友F:
福禄克15B测的明显偏低。我手上有福禄克15B和胜利VC9801,测对地阻值15B明显偏低。胜利万用表如果电池电压低的情况下测对地阻值还会更高。

网友(点评):
看你的15B二极管驱动电流是多少,如果驱动电流是0.5MA,满量程2v和显示是3V的测量结果是一样的,这里关键是看你的9801是不是量程可以显示3V,如果是,15B测量数字肯定要小,因为15B二极管量程是2V

网友:
高端的福禄克测试结果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习惯吧,修开关电源时测量肖基特二极管,一般5A内的管(例如SR5200)低于200读数的我都直接不用,因为 ...

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G:
看来以后测量对地值时,都得注明所使用的万用表才有意义。当然直接对地的除外。

网友(点评):
对:记录保存和分享的前提必须是同型号的表

网友H:
请问胜利的表好,还是优利德的表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胜利的表好,还是优利德的表好

都一般。
长期做维修,还是买个福禄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不准 ,别的万能表都有纸 ,只有第一个无穷大

我已经把vc890d扔掉了,容易坏。

网友:
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

网友:
好表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看来胜利的还是少用

网友:
看来还是福禄克万用表好!

网友:
还是福禄克好货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I:
数字表二极管档,因设计不同,各表驱动电流不同,溢出电压也不同,所以测量值千差万别,比如福禄克115,溢出电压是2V,驱动电流是1MA,优利德139C,溢出电压是3V,驱动电流也是1MA,两表测量同一点对地值,139C可能侧出的只是2点几,而115就可能测出1点几,不可能超出2点

网友(点评):
老司机说的对

网友:
相对差距好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数字表二极管档,因设计不同,各表驱动电流不同,溢出电压也不同,所以测量值千差万别,比如福禄克115,溢 ...

我喜欢15b,

网友:
别的万能表都有

网友:
我还以为饼哥要出售手里的表,福禄克好用,反应快耐用,省电,电池(5号电池两节)1年半换一次,国产表电池1个半月换一次,在也不买胜利的了,除非你是卖电池的

网友:
二级体值越小,越容易区分是哪个供电,也越容易判断短路,也越方便记忆 ,这是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15b,

15B反应太慢了,:bukaixin:

网友(点评):
用自动档测是会慢一点

网友:
我用的日系表  DT4256  速度快 精度也可以二极管档也带蜂鸣,  电压档也有蜂鸣,戳一下三极管B极  滴滴滴   超喜欢。   电池的问题都是一个样,厂家一般不会做内置锂电池,过不了安检。如果工作量大就自己配锂电池。   国产表精品很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正向测试电流(流过管体)不同压降也是不一样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 ...

指针表,用X1档怎么对比数字表合理的数据值内`

网友:
电池电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又要烧钱了   钱不好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以后测量对地值时,都得注明所使用的万用表才有意义。当然直接对地的除外。

目前有的显卡的对地阻值非常的低,有的表直接显示对地,但是卡是正常的,比如980TI大核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指针表,用X1档怎么对比数字表合理的数据值内`

看该档位的供电电压,比如47等多数表都是1.5v,那么可以近似的认为正确调零后表头的中间位置就是1/2的供电电压(即中值0.75v)往右趋近0,往左趋近1.5,x1档测试电流很大,对整流管等大电流工作管体的软开路故障(没有负载能力)判断很准确的,相反数字万用表的测试电流受电池使用寿命限制设计的非常小,福禄克那种一个6f22用很长时间的表测试电流更小,因为测试电流不同按常规习惯容易误判,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7106+压电蜂鸣器的胜利98系列的表,二极管和蜂鸣一体很方便,现在的新型单片机版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复需要审核了

网友:
本人在用福禄克15B+,个人体会还是比较准确的,对于测数值来说

网友:
谢谢月饼老师的分享,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福禄克15B测的明显偏低。我手上有福禄克15B和胜利VC9801,测对地阻值15B明显偏低。胜利万用表如果电池电压 ...

电池电压正常的时候还好,电池电压过低的时候3V电压能给你测一个5V出来

网友K:
我有15b 优利德ut39a个人感觉测数值15b准确,测试短路15b不行,主要是有的阻值很小桥跟显卡,15b直接显示短路,反应慢。优利德可以测到数值。个人意见,希望拍砖,我想我的15b可以好用

网友:
来迟了一天就不能免费看了···········好惆怅

网友:
我用过好多牌子,现在最喜欢用是MS8250C  电压准确,阻值与福禄克一致,显示反应足够快!可惜很费电。。呵呵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很少

不可能每一样都弄一个来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一般。
长期做维修,还是买个福禄克吧

福6克也不好,反应太慢,特别是自动量程的表。反应快的,又太贵。所以我用小日本的台式表,那个才叫爽。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很少

要是用这个表,我宁可用机械表。

网友:
二极管值  只有自己大概明白了

网友:
二极管档直接取决于该档空载时输出电压,与所用电池与设计有关。一般来说用9V电池的表基本为2V,2节1.5V电池的如15B就更低了,单片机表基本在3V左右。

网友M:
也是醉了 看个万用表评测都要花5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是醉了 看个万用表评测都要花5毛钱.

没办法,我的回复应该值1块,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万用表还是外国的做得好,只是价格太让我难以下手

网友:
搞什么东东 还要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表笔接地,黑接被测点,可以报名学习哦。客服qq微信 981775188

首先 ,红色表笔接地,黑色表笔接被测点,不一定对,我的数字表打到电阻档,红笔是电流流出端,而一般的万用表是黑笔是电流流出端,你的说法对黑笔是电流流出端才对。第二,部分维修人员不知万用表内部构造,电阻档原理图如下图,把电流表当成理想电流表,内阻为零,从万用表二端向内看,只有一个电阻R1,就是万用表内阻,也是万用表表盘显示的中心电阻,为啥叫中心电阻呢?大家知道,对机械万用表,打到电阻,二表笔短接,满表电流I=E/R1,如果接入表笔间电阻大小也为R1,此时电流大小E/R1+R1=E/2R1=1/2*E/R1=(1/2)I,所以,电流一半的中心位置显示的就是该电阻档的内阻。如果用万用表测二极管正向电阻时,其正向压降随电流变化影响很小(PNP与NPN压降会不同),假如0.6V,此时测量二极管通过的电流I=(E-0.6)/R1,由于不同万用表设计的R1值不同,通过表的电流也不同,读出的电阻就不一样,但你用电压表测二极管二端电压,更换不同型号万用表测二极管正向电阻,阻值会不一样,但电压表读数一直是0.6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习惯吧,修开关电源时测量肖基特二极管,一般5A内的管(例如SR5200)低于200读数的我都直接不用,因为 ...

确定是这样吗?.200以下很常见,一直以为这样的压降低,是好管子。看来以后不稳定的电源要注意这一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该档位的供电电压,比如47等多数表都是1.5v,那么可以近似的认为正确调零后表头的中间位置就是1/2的供 ...

有没有办法用数字表测这样的二极管呢?或者附加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15b 优利德ut39a个人感觉测数值15b准确,测试短路15b不行,主要是有的阻值很小桥跟显卡,15b直接显示短 ...

用小电阻试试15B(没用过),
二极档短路二表笔0000V的大多有归零嫌疑

网友N:
个人不喜欢在论坛交流收钱,
普通用户写得再详细他也不会自己修,懂得人就是在他人不相关的交流中都能获得灵感解决自己的难题(为了保护技术大家闭嘴?)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个人不喜欢在论坛交流收钱,
普通用户写得再详细他也不会自己修,懂得人就是在他人不相关的交流中都能获得 ...

系统自动精华后边收费帖。
主要为鼓励作者分享。写贴要时间

网友:
搞个示波器对比评测一下

网友C:
个人觉得我的回复很具价值,居然点赞的都没有,哈哈哈,
这种在路测试数据对于维修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没有准确性可言,每个表测量结果都不一样,原因见以前回复,而且在路测量外界是一个并联体,这要求相当的经验,
对于二极管来说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外加正向额定工作电流,管压降不超1v即可视为正常,这个方法虽然笨,但在电源输出带不起负载的整流管上(一般是大电流副电源,主电源出问题必烧机或保护)很是灵验,数字表二极管档基本分辨不出
当然二极管档是最常用的档,选个好表对工作带来诸多便利,我是个懒人不喜欢频繁换挡,对这个还是有一个附加要求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我的回复很具价值,居然点赞的都没有,哈哈哈,
这种在路测试数据对于维修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没 ...

为什么没有点赞。看原因

维修界用了几十年的打二极体值,居然说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动精华后边收费帖。
主要为鼓励作者分享。写贴要时间

谢谢

我个人感觉,其它大多网站没这样做, 迅维培训是收费的,论坛聚人气对培训部是有好处的。

提个建议:对我这种普通用户收费,对迅维学员终生免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点赞。看原因

维修界用了几十年的打二极体值,居然说毫无意义。。。

你是版主你做主,你说0.531,不是就挂球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版主你做主,你说0.531,不是就挂球了,哈哈哈哈

我只要区分有没有短路开路就行了,有误差也不一定挂球了,哈哈哈哈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你是版主你做主,你说0.531,不是就挂球了,哈哈哈哈

对于维修主板来说,尤其是供电和信号方面,不能单纯的以开路或短路判断故障,因为基本上每个测试点都接了很多电路,有一部分电路有问题,可能会拉高或拉低测量的二极体值,所以要对数值比行比对,比如某个测试点,正常对地值是540,但实际量到的值是300多,那就有可能是某部分有微短。所以说参考值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在于使用同款万用表以及自己知道正确测量值或是有好板做参考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对于维修主板来说,尤其是供电和信号方面,不能单纯的以开路或短路判断故障,因为基本上每个测试点都接了 ...

你知道的太多了,哈哈哈哈

网友:
借楼 问个问题 发帖没人回复 第一次见保护隔离管击穿会导致rsmrst没有   是什么原因   望饼哥解答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8304-1-1.html

网友:
直接上个福禄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对于维修主板来说,尤其是供电和信号方面,不能单纯的以开路或短路判断故障,因为基本上每个测试点都接了 ...

你用指针表试试,50欧都能分辨

网友:
饼哥,我这里有主板要修,量大,求回复

网友:
我还一直用的老式UNI-T

网友:
用指针表的是不是准确点呢

网友:
基础知识不错

网友:
看看这个还要钱,

网友P(2019-09-20):
我怎么感觉指针表好用,1档到10K档有5种不同电流,数字表二极管档只一种电流,单单这个就比不上指针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怎么感觉指针表好用,1档到10K档有5种不同电流,数字表二极管档只一种电流,单单这个就比不上指针表了

数字表直观。指针灵敏

网友:
开关电源时测量肖基特二极管,一般5A内的管(例如SR5200)低于200读数的我都直接不用,因为长时间使用后温升会让读数变得更低,导致电源稳定性不好。

网友:
这也要5毛,这是要变5毛党的节奏

网友:
一直福禄克179,233

网友(2019-10-22):
我想知道结果

网友:
我看看都迷糊了啊

网友:
抽一支烟看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