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bq24780s 参考电压

楼主(2019-08-01):
充电芯片参考电压,供各位参考用。不对之处望指正

网友A:
哥们你测了没有,19-20脚 电压0.2V? 纯属误导,SRN.SRP这是充电电流检测脚 电压是充电电压的电压,11-17V浮动这个数值才正常!

网友:
最好说下 测试数据的时候有无电池

网友:
数值确实不对,不符合逻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测了没有,19-20脚 电压0.2V? 纯属误导,SRN.SRP这是充电电流检测脚 电压是充电电压的电压,11-17V ...

应该是没装电池测的,话说这芯片有的不装电池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具体请对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都是排查完故障做的一个参考图,只做参考不保证对错。采用24780 的不一定不上电池都不能开机,有的可以。看实际保隔设计吧

网友:
上个月遇到了一样的这个芯片 收藏下次备用了

网友:
不充电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不是充电状态测这些有何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装电池测的,话说这芯片有的不装电池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看电路设计吧,HP 840G3上也用这个芯片,但是没电池一样正常开机。

网友:
扯吧。你的数据,不靠谱,不正确。费力不讨好。

网友(2019-10-22):
收藏下次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