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 58寸电视液晶换灯条

楼主(2019-08-01):
先锋 58寸电视液晶换灯条
故障:开机下部分偏暗 有时黑屏。
检测结果:灯条故障
这台机灯条总共14条
拆机:背壳

拆屏板贴纸和屏扣
反过来拆屏框边上的螺丝
屏框拆后顶部还有一条
拆屏
拆背光框

拆背光

换灯条
测试
换灯条用时一个半小时
整机螺丝灯条螺丝最多

网友A:
我都是哪条坏换哪条,没有全部换,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哪条坏换哪条,没有全部换,成本太高了

容易亮度不均匀吧  完全一样的灯珠不好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容易亮度不均匀吧  完全一样的灯珠不好弄吧

差不多就行了,要求那么高干嘛,钱没到位,如果钱到位的什么都好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行了,要求那么高干嘛,钱没到位,如果钱到位的什么都好说话

也是!看出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哪条坏换哪条,没有全部换,成本太高了

这台客户用来做监控要24小时显示 单换坏的那条其他灯条容易返修,现在人工成本高。

网友:
我修电视机灯条我都是全部换,费用增加不了多少,省事,返修一次工钱就省回来了!!返修风险增加,客户还是你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哪条坏换哪条,没有全部换,成本太高了

太大台机最好一次弄好,以免日后又要拆屏

网友:
一个人可以搞掂吗?那么大台。。。。。。。。。。。。。。。。

网友:
我都是哪条坏换哪条,个别是返工

网友(2019-09-02):
真厉害  这种事情稍微不 小心   好 容易赔本

网友:
我修背光灯条,都是全换,换完把灯电流调小,减少返修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