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几分钟就短电了,怎么修,求大神

楼主(2019-08-01):
显示器显示几分钟就短电了,怎么修,求大神

网友:
看有哪里发热 严重吗   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各供电的电容。把供电的几个电容都换了,芯片都加焊一次。估计是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
多半虚焊,碰到很多

网友:
估计是虚焊,拆机看看电路板哪个电子元器件过热。目测元器件是否有烧焦或变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