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电脑A1465,无公共点电压。烧机法修

楼主(2019-08-01):
我一贯的风格-直接入正题吧。
接机同行一台A1465  820-0164-A。公共点短路【主板公共点短路,对于经常修机的很简单。对于小白的话,我还是觉得思路非常重要】
我的思路是
第一:先测量CPU是否短路,以免浪费时间
第二:测量个大电感是否存在短路,如果短路查看。短路的线路是否连接桥 或者CPU 或 显卡。如果没有相关联,直接使用烧鸡大法。电压直接从1.5V开始
用手摸一摸哪里发烫

经过测量发现公共点后面短路,因为上家修过的原因。担心上家没有焊好,我把他焊过的全部拆了下来

点位图,看一下。短路通的元件,直接烧机法。【重点一定不可以有线路通CPU 才可以使用烧鸡法】

直接拆掉发烫的电容。下面可以看到电流跳变。到此维修结束   【对于新手来说,黄老师的基础课程一定要熟悉于心。这样后期修新款其实都是一样的】

本人店铺再:上海市徐家汇中山西路2025号 永升大厦16楼1626室。微信/☎️15995414999.欢迎各位同行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A:
看似简单却也得按部就班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简单却也得按部就班中规中矩。

嗯嗯 那倒是

网友B:
你的维修台确实看着干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维修台确实看着干净舒服

到店第一件事【擦桌子】

网友C:
你的点位图软件是哪款啦,方便发下不?

网友:
学习到了,在短路情况下,通CPU的情况不能烧机,是否因为cpu对地值本身就低,再烧机会扩大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点位图软件是哪款啦,方便发下不?

同样感兴趣!

网友D:
老板越来越优秀了

网友:
可以的加QQ8376757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越来越优秀了

陈总不要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点位图软件是哪款啦,方便发下不?

可以的加Q837675710

网友:
烧鸡大发用的炉火纯青啊。哟,广告打起来了~~~加油赚钱哈~

网友:
点位图不错,能传个吗?

网友E:
写字楼?专修苹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字楼?专修苹果的吧

嗯嗯  是的哦

网友:
我一般0.6起烧  碰到变态的 直接电流4.6   大一点电压都不输出了

网友:
点位图求分享

网友(2021-03-06):
我最喜欢短路的了,呵呵,捡钱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