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e93839主板 开关指示灯橙色闪

楼主(2019-08-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主机,开关指示灯显示橙色闪,客户说,正常是绿灯的。

到了下午,把主板拆出来,放在新电源上试,故障依旧,把pin4针插头拔下来,可以正常开机,说明cpu供电短了,测量12V到地阻值为零,确定短路,查了好几个贴片电容,MOS管也短,不会都有问题,最后查到c598处,吹下来,的确坏了。换好ok。高手路过勿喷。

网友:
这个板子的贴片电容的确容易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