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本这个螺丝不上开不了机

楼主(2019-08-01):
内存槽旁边那个三角形标志的螺丝不拧按开机没反应,给没遇到过的同行提个醒  补充一下,机器型号是FL8000UN,今天没事我到官网根据序列号查到了。

网友:
BAT_EN# 信号导通点  通过螺丝拧紧与GND导通拉低 低电平有效,

网友:
BAT_EN#信号导通点,通过螺丝与另外一端GND相连 拉低 此#代表电平有效,因内置电池,防止拆装人员带电误操作,伤 到主板!

网友:
那个是类似电池的开关,接上电池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谢谢楼上详细解说,以后遇到会多个心眼的,有些电池不装不开机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见过,那主板拆下来怎么搞?

网友:
楼主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已经很好了,然后楼上的两位又给出了导致这个结果的解释,完美!

网友:
这个遇见过了,没有螺丝不充电吧

网友A: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把机器的型号发出来,不过我倒是学到了一个做故障的方法了。嘿嘿

网友:
好几种机型有此机关,确实是BAT_EN#信号导通点,刚开始不知道还中过招!!!

网友:
还有这样的操作,真的是人才

网友:
宏基很多這樣的設計 .

网友:
跟苹果的设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把机器的型号发出来,不过我倒是学到了一个做故障的方法了。嘿嘿

You bad bad

网友A:
竞争激烈,不这样要喝西北风。

网友:
有的本本后面有颗镙丝不上的话,电池不能用!

网友B:
这是华硕哪个型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硕哪个型号呀

时间久远,只有这两张图片,型号没记住

网友:
FL8000UN,好像是顽石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硕哪个型号呀

FL8000UN,好像是顽石系列

网友:
不单这个机器,还有一款也是一样,不上这个螺丝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竞争激烈,不这样要喝西北风。

you right right

网友:
会不会是没装好呢  这样出厂不是砸自己招牌嘛

网友:
这个前两天遇到了 不过不是同样型号  不装这个螺丝 单用电池不能开机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